求哪位大神使用的是华科尔rx1002接收机?本人收了一个二手的接收机,但是没有说明书

楼主(2013-11-07):
各位大神,本人前几天收了一个二手的接收机华科尔rx1002,但是没有说明书,不知道该怎么接线,麻烦有说明书的大神请给我一份说明书,回复或者下载的都可以,谢谢各位了

网友A:
你想接什么。我告诉你,从上往下,一次是升降舵,副翼,油门,方向,起落架,辅助二(襟翼或者飞行模式),剩下的都是辅助通道了,

网友A:
接受机这种东西,你你随便插几个舵机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想接什么。我告诉你,从上往下,一次是升降舵,副翼,油门,方向,起落架,辅助二(襟翼或者飞行模式), ...

请问接GY650怎么接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受机这种东西,你你随便插几个舵机试试不就知道了

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受机这种东西,你你随便插几个舵机试试不就知道了

主要是想问的就是电调插哪里?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接什么。我告诉你,从上往下,一次是升降舵,副翼,油门,方向,起落架,辅助二(襟翼或者飞行模式), ...

那请问舵机线插的方向是怎么样的?我感觉舵机好像两面都一样,不像有些插头,是有防止插反的畔扣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得对

呵呵,我也知道,就是怕插反了会产生严重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想接什么。我告诉你,从上往下,一次是升降舵,副翼,油门,方向,起落架,辅助二(襟翼或者飞行模式), ...

如果接收正面放置的话,舵机线是黑线朝左边还是黑线朝右边?

网友D:
官方网站应该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官方网站应该有吧

找遍官方都找不到呢~~我是想说如果有哪位兄台使用的就是这个接收且有说明书的,麻烦帮帮小弟,拍照回复都可以,小弟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你原来是怕接线接翻了阿,黑色是底线,红色是5v+,白色是信号线,一般来说接收机正放的情况下,数据线超右手,也就是说,你看舵机插头,一面是死的,另外一面是带金属触电的,带金属触电的向下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的就是电调插哪里?谢谢你了

电调插在从上面数第三个洞洞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是怕接线接翻了阿,黑色是底线,红色是5v+,白色是信号线,一般来说接收机正放的情况下,数据线超右 ...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接GY650怎么接呢

陀螺仪这么没用过,还真不知道,不好意思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想问的就是电调插哪里?谢谢你了

油门就是电调啦

网友E:
rx1002正面放置(舵机插座在你右手边,标签在左手边),舵机信号线(白色或出橙色)靠左,黑色(或灰色)靠右。thro是油门(接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E:
rx1002正面放置(舵机插座在你右手边,标签在左手边),舵机信号线(白色或出橙色)靠左,黑色(或灰色)靠右 ...

X少,不对呀,你不是应该正放的时候左面是插头,右面是标签么?

网友F:
除了老三和,现在接收都是中间正极,两边一个是信号,一个是负极(地)不怕插反,试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除了老三和,现在接收都是中间正极,两边一个是信号,一个是负极(地)不怕插反,试一下就行。

谢谢提醒,晚上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