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 陀螺仪 和 4轴 飞控板的区别 在哪里。

楼主(2013-11-07):
如题 ,比如有的飞控支持3轴陀螺仪  ,可不可以无副翼直升机上 陀螺仪直接去掉,换个支持3轴的飞控。

网友A:
直升机上的无副翼陀螺仪是三轴压电陀螺仪传感器,能增加操控稳定度,但做不到自稳悬停。而飞控上的除了三轴压电陀螺仪还有三轴角速度传感器,可以做到飞机自稳悬停。当然可以用飞控板来控制直升机,大疆的直升机飞控不是都商品化了,开源的APM和MWC都有直升机模式。

网友:
好像传感器是一样的...只是模式和制式不一样.

网友B:
一楼的正解,所谓的六轴增稳就是在轴陀仪XYZ轴上增加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与角速度只是增稳与飞控不一样,但飞控可以用在直升机上,但是不可能是简单移过来就行的,里面的参数要能过测试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升机上的无副翼陀螺仪是三轴压电陀螺仪传感器,能增加操控稳定度,但做不到自稳悬停。而飞控上的除了 ...

恩,如果飞控装在直升机上, 直升机就不用装陀螺仪了吧,我见玉兔2代好像支持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楼的正解,所谓的六轴增稳就是在轴陀仪XYZ轴上增加角速度传感器。陀螺仪与角速度只是增稳与飞控不一样,但 ...

学习了,那个一定很复杂的

网友:
我就知道APM支持直升机 多轴

网友:
飞控=飞行控制,陀蜾仪=水平控制

网友C:
引用 楼主:
恩,如果飞控装在直升机上, 直升机就不用装陀螺仪了吧,我见玉兔2代好像支持直升机。

兔子支持直升机? 我去~~ 求细节  求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兔子支持直升机? 我去~~ 求细节  求解释

错了 好像不支持

网友(2014-06-13):
小手一抖,学完就走

网友:
APM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