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谁做过同轴双电机反转?

楼主(2013-11-07):
就是把两个电机固定在一个机座上,好像现有电机做这个机座不好实现,上面一个电机的好弄,下面一个电机必须中空才可以。

网友A:
脚架升高即可,这个你可以参考老高的帖子,他现在在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脚架升高即可,这个你可以参考老高的帖子,他现在在搞这个

脚架升高和两个电机放一根轴上啥关系? 我说的是两个电机固定一个轴上,然后把这个轴安装到机座上,就是双电机都在一侧。
跟正反两个电机的不是一回事儿。

网友:
你主楼表达的就是同轴双机双桨啊,一个正一个反,可不就是上下各一个?下面那个要架空,不升高脚架怎么实现?
我理解的不对?

网友B:
在这里搜一下就有啦

网友:
同轴双桨电机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网友:
丹锂有的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这里搜一下就有啦

是空心轴电机 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