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要哪些设备呢

楼主(2013-11-07):
我先在有个450的四轴想装FPV玩玩,大侠们须要什么设备呢?

楼主:
沙发自己来坐

网友A:
除了飞行设备外,飞行控制系统,摄像,传输。。。

网友B:
摄像机 图传发射和接受机 osd  lcd monitor

网友C:
带av输出的摄像机,图传一套,地面显示器一个,如果有需求,还需要osd一套,差不多就这些

网友:
图传,摄像机,地面显示器

网友:
摄像机,图传一套,这是必须的
最好是能有个视频眼镜,这样才算是真正的FPV
实在没有就弄个显示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飞行设备外,飞行控制系统,摄像,传输。。。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摄像机 图传发射和接受机 osd  lcd monito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带av输出的摄像机,图传一套,地面显示器一个,如果有需求,还需要osd一套,差不多就这些

谢谢你,请问装起来多少钱呢,低级点的。

网友:
推荐一套来瞧瞧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