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BGC第三轴接收机接在那里?

楼主(2013-11-07):
有谁知道这个BGC第三轴如何接到遥控器,问了商家他们也不知道。

网友A:
咋这巧呢,昨天一哥们问我怎么接,给我发了这张图,你能看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咋这巧呢,昨天一哥们问我怎么接,给我发了这张图,你能看懂吗?

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咋这巧呢,昨天一哥们问我怎么接,给我发了这张图,你能看懂吗?

这张图上还是不清楚第三轴(YAM)的接收机怎么接?接哪里?

网友B(2014-09-03):
调参软件里 可以改    RC设置里
可以把第三轴控制的    改成 用横滚那个接口输入

网友C:
把大板上的sda scl gnd vcc四個接點接到小板上對應的接點上就可以了,電壓盡量穩定點,不然不穩定,小板接好後要通電後才會閃紅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大板上的sda scl gnd vcc四個接點接到小板上對應的接點上就可以了,電壓盡量穩定點,不然不穩定,小板接 ...

但是我要遥控器控制第三轴旋转如何接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参软件里 可以改    RC设置里
可以把第三轴控制的    改成 用横滚那个接口输入

这个办法倒是可以试试

网友:
偏航输入用横滚,输出在Advance里把yaw改成yaw ext.board。调试时可在实时数据标签里面查看输入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有个这种版,连接线都不会,求教学。

网友(2014-11-02):
在调参RC遥控菜单中把ROLL的遥控通道换到第三轴即可。当然ROLL轴的遥控功能只能放弃了。

网友D:
右边两组三孔的,焊上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边两组三孔的,焊上接头

谢谢,有空我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