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调尾舵机尾推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想问问老鸟们,我在调尾舵机的时候 插上电源,尾推是在中立点,然后油门左打 尾推往右推进,我想问的是 为什么 我油门放开回中立点的时候 尾推又跟着回到中立了,我在网站视频上看别人的450是油门往左打 尾推就靠在右边不动,放开油门杆尾推还是靠在右边,是不是我的尾舵机坏了还是没调好?如果是没调好要怎么调?希望老鸟们告诉我谢谢!

网友A:
尾舵机确定插到陀螺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舵机确定插到陀螺仪里了?

是不是我的尾舵机尾推是不正常的? 一放开手就又回到中间了,尾舵机都插正确了 就是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前天刚换的D10控 不知道是不是控里没调好

楼主:
想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 锁不住尾巴的意思?

网友:
第一,方向设置反了,第二,你还没有设置锁尾,你用的是多么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就是 锁不住尾巴的意思?

肯定锁不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锁不住啊

找到问题了 真是郁闷,原来 D10控上有个开关可以切换非锁尾的模式,还我还研究了半天。谢谢你了兄弟!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真是郁闷,原来 D10控上有个开关可以切换非锁尾的模式,还我还研究了半天。谢谢你了兄弟!

...

实际上锁尾模式是由感度决定的,当数值低于50的时候进入速率模式,俗称非锁尾模式;当感度高于50的时候进入锁尾模式。你的机机现在是处于非锁尾模式,滑块自然会回中。

网友:
陀螺在非锁定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真是郁闷,原来 D10控上有个开关可以切换非锁尾的模式,还我还研究了半天。谢谢你了兄弟!

...

兄弟D10默认好像是,MIX开关。这是有副翼的。你那个开关可以选择感度大小位置零位置一位置二什么的。你打开了那个开关感度低了。自然回中,不锁尾。无副翼的话是起落架那个同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兄弟D10默认好像是,MIX开关。这是有副翼的。你那个开关可以选择感度大小位置零位置一位置二什么的。你打开 ...

你也是用D10控吗? 如果是的话 能告诉我D10控的油门曲线7个点怎么设置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D10控吗? 如果是的话 能告诉我D10控的油门曲线7个点怎么设置吗?

看自己需要了。悬停的话就低中高三点就行。我一般是一条斜线的0.50.100.没必要七个点全开的。

网友:
你的 是不 锁尾模式吧?最亲爱 控里 吧 陀螺仪感度先调到85%。如果感度高了 金鱼尾在逐渐降5%看看 !另外你油门左打尾滑块往右跑是舵反了吧?进入控里吧方向舵正反向调一下!你用的 什么控 ???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D10控吗? 如果是的话 能告诉我D10控的油门曲线7个点怎么设置吗?

油门你先别动了吧螺距设置下就行了!螺距设置下就好飞了

网友:
尾巴要边调边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自己需要了。悬停的话就低中高三点就行。我一般是一条斜线的0.50.100.没必要七个点全开的。

还有一个问题不是很明白想请教一下,我的接收是10通道的,按照使用说明书上的顺序应该是 如图对入,问题是 我按照这样的插法陀螺仪在第7通道,尾舵机就没办法用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右副翼的原因,我现在的插法是 1升降 2副翼 3油门 4跟5 分别插了陀螺仪跟尾舵机 第6插了螺距舵机 这样插法通道全部可以用,方向也对,就是锁尾的时候要开GEAR开关,但是在说明书上写着 GEAR开关是给 起落架舵机用的,我搞不清楚这起落架为什么要用这个开关?然后就是 这个起落架是不是无副翼的舵机说法,我就知道螺距舵机

网友:
无副翼和有副翼不一样的插法。无副翼就要插在起落架那个通道的。直机没起落架,为嘛还设计啊,就是插陀螺仪用的。有副翼的话又不一样,你是无副翼的吧

网友:
电调THRO ELEV升降舵 AILE副翼舵机 RUDD陀螺仪,AUX1螺距舵机,AUX2陀螺仪感度线这是有副翼插法。尾舵机插在陀螺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