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加油门 螺旋桨就转

楼主(2013-11-07):
我用rtx模拟
开始模拟 螺旋桨就在转
而且往前飞 机头就朝上 后退 尾巴就向下
我设置的 副翼2  起降1  油门和螺距3  后旋翼4  对吧

网友A:
副翼1,升降2,其他都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副翼1,升降2,其他都对了

啊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d7e 一通道是右手上下滑竿 副翼应该是左右滑竿吧(二通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 我的遥控器是华科d7e 一通道是右手上下滑竿 副翼应该是左右滑竿吧(二通道)???

抱歉····忘记问控了

网友A:
飞直机的话往前打舵飞机朝前,机头向下,往后拉舵飞机后退尾巴向前,置于螺旋桨转的话估计是默认了3D开关ON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直机的话往前打舵飞机朝前,机头向下,往后拉舵飞机后退尾巴向前,置于螺旋桨转的话估计是默认了3D开关ON ...

xie谢谢了 我现在改用凤凰的了
正常了 哇哈哈

网友:
控的设置错误吧,要改设置

网友:
遥杆映射要设置方向的

网友:
原来这么复杂

网友:
大概是开了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