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325直升机电调BLC-40A悬停后太烫

楼主(2013-11-07):
E325练习悬停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总发现在悬停后电调BLC-40A很烫,手都无法触碰金属散热部分(1-2秒后就要离开了)。而且那个电机OBL29-10H也是蛮烫的,但是相比电调而言,还是可以的。

OBL29-10H:3500kv
BLC-40A:Motor Timing设置为Auto Timing,马达齿轮13T
用3s 2200 mAh LiPo电池
大齿轮150T
得现在转速2800rpm

问题,我现在主要练习悬停,是不是现在转速设定比较高了,更换马达齿轮为12T,设定为2600rpm比较好呢?
是不是还可以调整下电调的马达进角功能,在不调整马达齿轮的情况下(13T),依次设定马达进角为soft timing,standard timing看看是否电调温度有所下降?

大家还有其他的建议吗?

网友A:
syzchinese先生,您好。
E325练习悬停怎么会BLC-40A怎么会很烫呢?
我们直升机技术顾问常常3D十几个回落也不一定出现这种问题

如果您方便的话,搞个测温仪器测试一下瞬时温度。
我将近期协助我们直升机技术顾问按照您这种配置测试一下。
测试完毕之后,将告知您。

或者可以参考下其他模友的转速设定和马达进角等内容。交流一下咯。

以上内容,烦请知悉

网友B:
或者帮你换一个电调试试...尝试重新设置替下电调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zchinese先生,您好。
E325练习悬停怎么会BLC-40A怎么会很烫呢?
我们直升机技术顾问常常3D十几个回落也 ...

你好,本周末的时候我可以用测温计测试一下。我会在是在悬停结束后,立即对电调的散热部分和电机的部分进行测温。
我也是新手,所以还在摸索中,不知道为什么导致这个电调(金属散热部分)比较烫。
我现在的设置,螺距曲线(-2~+9),油门曲线都是严格按照说明书来的,应该来说没什么问题。
额外信息,4个舵机都是ACE RC C0915,电池是3s 2200mah 25C的LiPo电池,TG7000,遥控XG8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帮你换一个电调试试...尝试重新设置替下电调的参数....

这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帮你换一个电调试试...尝试重新设置替下电调的参数....

你知道马达进角有什么用?

网友:
电调不贵得话建议换一个  要不上天出事在换 就来不急了

楼主:
可不可能马达齿轮和大齿盘咬合过紧也会产生此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yzchinese先生,您好。
E325练习悬停怎么会BLC-40A怎么会很烫呢?
我们直升机技术顾问常常3D十几个回落也 ...

室温25度,悬停5分钟后,ESC和马达都在55度。

网友A:
好,等我司直升机顾问出差归来之后,将给予测试。
预计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
敬请谅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等我司直升机顾问出差归来之后,将给予测试。
预计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
敬请谅解。

嗯好的。

网友:
我的325,配电池3S2250mah,5分钟,充电1200mah~1500mah
以1200mah为例:
容量:1200mah=1.2Ah=4320As
能量:11.1*4320J=47952J
功率:47952/300w=159.84w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等我司直升机顾问出差归来之后,将给予测试。
预计需要三到五个工作日。
敬请谅解。

你好,请问你们有没有做过测试呢?

网友C:
lz,雷虎的这个电机确实很烫,我用的是好赢40A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雷虎的这个电机确实很烫,我用的是好赢40A

嗯,是个问题。不过我是练习悬停什么的,倒也无所谓了。如果以后有机会又能力练习3D的话,再换电调和电机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