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固件飞行测试以及六轴炸机分析报告

楼主(2013-11-07):
终于有时间测试飞行了。用之前惨炸的六旋翼的NAZA V2+gps 4.0固件飞控以及动力装在4旋翼上,飞控移植过去我只更改了XYZ值、感度适当调小一个基数、把6轴模式调整到4轴模式、校准了指南针,基础校准高级校准全都没做。由于是测试飞行,没有太大的动作,但那天风确实有点大!!做了一些小幅度且频率快的横滚、俯仰和航向角打杆,由于有2轴DIY云台的修正,只能看出航向角的偏移,IOSD回传显示飞了一个90米的高度。整体来说,表现还是不错的!!11分23秒差点撞树上了猛的将俯仰杆往后打,真的是差一点啊!!!
再说说那套6旋翼,检查动力的时候我把电调外皮逐个剥开,当剥第二个的时候,确实看见有烧焦烧糊的痕迹。只是我拆机的时候忘了是几号电机的电调了!!我想这个应该就是导致六旋翼炸机的原因了吧,与飞控无关。
最后报一下配置,DIY550四旋翼机架、AKE620电机、好盈30A电调、1255碳浆、4S5100X2、黑狗3、DIY2轴无刷云台,总的起飞重量没称过,但应该是3KG以上了。3.7报警飞行了17分钟,这周测试一下设到3.5报警能飞多久

视频支持超清播放这优酷的压缩也太夸张了!!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生命在于折腾!

必须折腾!!再不折腾,我们就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必须折腾!!再不折腾,我们就老了

支持、赞同!

楼主:
必须的!!弄好以后再整个固定翼装个433和A控来飞fpv

网友B:
基礎校準高級校準全都沒做!挺冒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礎校準高級校準全都沒做!挺冒險的

两个原因,第一是为了测试一下是不是升级以后高级校准会不会出现看似通过但是陀螺仪和加速计还是错误的情况。第二为了直接的看一下到底是不是飞控的原因还是动力套装的原因!!不校准最能体现出

网友:
飞得挺爽,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