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WKM升级固件后一键返航没用了???

楼主(2013-11-07):
昨天升级后拿出去飞了一下,发现一键返航没用,还以为是自己把键位设置错了。
昨天晚上回来专门设置了一下,一键返航开关拨动后是指向返航的
为什么今天飞的时候一键返航开关拨动后飞机没反应,直接悬停???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或者有什么解决办法,谢谢
PS:我用的JR XG8控,设置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A:
升级固件后没做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升级固件后没做校准。

校准过了

网友B:
切返航之前是什么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切返航之前是什么模式

GPS
以前一直是GPS模式下切自动返航的
升级固件前已经成功自动返航好几十次了
昨天升级固件后就没反应了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您升级之后,各项参数有无设置正确

网友D:
你好 ,请问你是在什么模式下一键返航,一键返航只会在GPS 模式下才会执行,WK,有无记住Home点,记住后,在
飞离Home点一定距离,在试一次,祝愿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好,请问您升级之后,各项参数有无设置正确

我开始也以为是升级后参数错了,昨天飞了以后回来专门再设置了一遍,和升级前的参数完全一样的
结果就是一键返航连接电脑时显示是正常的,波动一键返航开关跳到返航了
但是今天出去飞的时候拨到一键返航键没反应,悬停了
还有就是为什么升级前我的XG8遥控距离在1km以上,但是升级后不到600米就断断续续了
而且飞行的时候完全没有以前那么稳,老是出现飞着飞着突然大晃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请问你是在什么模式下一键返航,一键返航只会在GPS 模式下才会执行,WK,有无记住Home点,记住后,在 ...

是在GPS模式下的
升级前已经成功返航过好几十次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也以为是升级后参数错了,昨天飞了以后回来专门再设置了一遍,和升级前的参数完全一样的
结果就是 ...

您升级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升级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引导程序:4.0.0.1
固件版本:5.22
显示的是最新的版本,昨天刚升级的
IMU的固件是:0.80.2.0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升级的是哪个版本的固件

刚把固件升级为5.26了
明天再试试
希望不要有问题了

网友:
这一个问题值得关注啊

楼主:
升级到5.26后一键返航可以用了,不过貌似遥控距离真的缩短了,还有就是稳定性没以前好了,动不动就剧烈晃动几下,心脏病都快吓出来了

网友(2014-05-07):
我想问问,为什么我的一键返航操作时,无法成功纪录home点?这个是设置问题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升级到5.26后一键返航可以用了,不过貌似遥控距离真的缩短了,还有就是稳定性没以前好了,动不动就剧烈晃动 ...

能返回到升级前的版本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能返回到升级前的版本么?

没听说能降回去得。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没听说能降回去得。

完了...没办法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完了...没办法了...

没事儿!一定要相信DJI!他们会帮你折腾好得!我们既然用他东西就不要怀疑他们得技术和能力!用人不疑。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事儿!一定要相信DJI!他们会帮你折腾好得!我们既然用他东西就不要怀疑他们得技术和能力!用人不疑。
...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