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

楼主(2013-11-07):
今天早上炸鸡了,是敏定的塞斯纳,起飞后不知为何老往右偏,修正后直接撞上看台,机翼坏了,修机中,,,,
求高手,为什么我的机机在地面上的时候也是往右偏,机轮装正着呢,电机也有下拉角和右拉角,是不是右拉角度大了,求高手解。。。谢谢

网友:
玩电直的飘过。

网友:
1,看看机翼和水平尾翼是不是平行
2,水平尾翼是不是有松动
3,垂直位翼舵机是否偏右,微调一下,搞正。
4,右副翼是否与左副翼不水平,右副翼高

网友:
你确认你的副翼和方向舵起飞前都调正了?你说的又拉角过大也是有可能的。。。机翼应该是用橡皮筋绑的吧?你看看你是否把机翼绑正了= =

网友:
看看控上面设错没有

网友A:
新手不建议塞斯纳

网友:
新机试飞最好请老手帮忙。

网友:
炸多了就学会了

网友:
初次飞塞斯纳要在主翼后面垫一块kt板,把主翼后沿垫高,否则这个飞机会仰头厉害,本身这个飞机就头轻,另外安装这个飞机起飞前一定要检查各个舵面是否正,左右副翼一定要和主翼在一条线上。原机的电机固定板的角度一般也就能用了,感觉仰头时 可以把升降舵压低一般就能飞。

网友:
新手轻轻的走过。。。

网友:
楼主加油,炸炸更健康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新手不建议塞斯纳

新手该玩什么叽叽,能给个建议吗?先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手该玩什么叽叽,能给个建议吗?先谢了。

玩后推机,比如飘飘,好小子之类

网友:
漂漂飞过

网友C:
塞斯纳 这种机 都能炸 ,只能说明 炸的不够多啊,等你玩的多了,就会发现,飞这机实在是太肉了。。。。。

网友D:
顶起来,让大家看看

网友E:
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F:
拿分走人

网友G: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