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己组电池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自己组了两对4S电,按电芯卖家说出厂前都配对内阻的
但组好后充电结果是:一个4.22;4.16;4.16;4.08
                       另一个4.10;4.22;4.15.4.15

问题出在哪里,
B6充电器,是比较差点,但其他电池可以基本平衡
焊接基本是在电极之间形成比电极厚的焊锡膜,这样做有问题吗
连接电线也用了比较多的焊锡,焊点是比较饱满的
上面数据是一次充满后结果,多充放后会平衡吗
内阻多充满后电压有影响吗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绝对不行的,要用A6

网友B:
电压用什么测的。BB响肯定不行。

要用万用表测。

网友C:
B6用小电流充(不超过0.5A),如果电芯配过对,平衡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充电器绝对不行的,要用A6

A6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用什么测的。BB响肯定不行。

要用万用表测。

要求没那么高,B6自身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C:
B6用小电流充(不超过0.5A),如果电芯配过对,平衡还是不错的!

回去再试试

网友:
电芯不可能那么好的,B6精度也差点。不过我自组过几十组电池,都是用B6充的,每片电芯电压差都在0.1V以内。我觉得主要还是电芯问题,内阻不一至。

网友:
没事。凑合用没问题,最好用平衡充充2三次试试。

网友:
放电 小电流在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