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师们关于2个锂电供DJI精灵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在X宝上看到有卖搭载两块2个锂电并联供电的配件卖~想请教大师们这样可行吗?安全吗?会不会很容易炸机呢?有没有吃过螃蟹的前辈能发表一下吗?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我用的就是架在精灵两侧的两块电池板,然后并联

网友B(2014-01-18):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我用的就是架在精灵两侧的两块电池板,然后并联

朋友 你并联两个什么电池 飞行时间好久 怎么连的 我新手

网友:
it is very useful way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朋友 你并联两个什么电池 飞行时间好久 怎么连的 我新手

两块2700mAh的电池

网友B:
并联两个电池需要换电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并联两个电池需要换电机吗

不需要的。不过换了电机效果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不过换了电机效果会更好。

自己焊的还是用一拖二的专用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不过换了电机效果会更好。

有人说·两个电池并联久了会烧电机··有没有这可能~~~

网友:
谢谢你,请问你在加拿大哪个city?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人说·两个电池并联久了会烧电机··有没有这可能~~~

可能性是有的,不过很小!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换掉精灵的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性是有的,不过很小!
所以很多人都会选择换掉精灵的电机。

换成什么型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的。不过换了电机效果会更好。

请问一下,更换TM2214电机好,还是2216电机好,如果更换2216的话,电调是不是也需要更换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有问题,我用的就是架在精灵两侧的两块电池板,然后并联

肚子空的,再塞一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肚子空的,再塞一块

三块电池。有点重了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更换TM2214电机好,还是2216电机好,如果更换2216的话,电调是不是也需要更换呢?

我自己以前换的是2214,我没有换过2216,不过根据我朋友用2216的情况,电调应该不用换。

网友A:
TM的2214啊,很多人会选择这款电机。
另外最近也有很多人关注精灵换2216的电机,我自己没有换过,不过看我朋友的换了以后用的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以前换的是2214,我没有换过2216,不过根据我朋友用2216的情况,电调应该不用换。

好的,谢谢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M的2214啊,很多人会选择这款电机。
另外最近也有很多人关注精灵换2216的电机,我自己没有换过,不过看 ...

换TM2214电机那电调也要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TM2214电机那电调也要换吗

不需要换电调,DJI精灵原装的是18A电调,完全足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TM2214电机那电调也要换吗

哦··那就好·电机四个大概要多少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