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尾舵机参数选择

楼主(2013-11-07):
我用的是KST215MG,在K8调参软件尾舵机参数选择那个合适呢?

网友:
旁边不是有说明的吗,列表内没有的话就选9254那个

网友:
对,楼上正解

网友:
8900G 那个。就可以了。因为KST215 是 1520US 的

网友:
KST215MG是數位寬頻舵機 請選9254

网友A:
215是代替9257的,选2957就可以了。

网友:
长见识了

楼主:
感谢各位,我了解了。等到货中

网友:
选9254那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15是代替9257的,选2957就可以了。

昨天给眼镜蛇换K8,K8重设后,默认是9256那档,差点把恒吉922烧了,还好及时拔了电池,去掉舵机连线后,再进入,设了9257那档,就好了!

话说K8换上后,还没细调,就是按步骤搞好设定,试飞起来,比丫的zyx稳多了,起飞只有微微的右移,稍一修正,就稳定了……

5.3.4 Pro很不错,配双灯版K8,直接支持逆时针主旋翼、直接支持十字盘上升或下降正螺距、支持自定义斜盘格局(我的眼镜蛇是140度斜盘),我改了下降十字盘为正螺距,也就是陀螺正进角,简单离地试飞,很稳!

感谢大校的建议了……

网友C:
学习了  以后上无副翼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昨天给眼镜蛇换K8,K8重设后,默认是9256那档,差点把恒吉922烧了,还好及时拔了电池,去掉舵机连线后,再 ...

不客气!我的450与500都装了K8,也都是一次设置成功,直是不错的K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以后上无副翼就知道了

水军,好!!!!!!!!!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水军,好!!!!!!!!!1

你比我还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比我还水

我好久比你水了

网友E:
左右两边的110 在实际调试时 可以不一样吧?根据实际情况调制。

网友F(2013-12-09):
学习了 共同研究

网友G:
小手一抖一分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