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多一道防线,多一道安全!(改装手记)

楼主(2013-11-07):
早就看到了论坛里的高人改造S800,一直觉得一万多大洋的飞机,舍不得折腾。上个月,飞了100多起落的S800自旋小摔,最近忙完狠下心改造。
下一步,改造EVO
分享一下过程,希望大家都能安全飞行,平安干活。

准备:12号硅胶线、3.5mm香蕉头、热缩管若干……

拆机:s800的盖板螺丝比较特殊,找了半天才知道是拆手机的螺丝刀
焊接:机臂及中心版焊点上附有一层硅胶,焊接前用刀片刮掉

4个焊点,从左至右依次是负、负、信号、正,用万用表测量发现负极两个焊点是并联的,所以负极只用一根线连接

注意事项:焊接后,一定用万用表测量个金属点的连接情况,防治焊锡误连接导致短路

安装后用万用表测试,看焊接是否成功

最后发现,原先的盖板无法复位,用导热硅胶做绝缘。ok!!

网友A:
好好的非得这样改啊。到时炸鸡DJI 是不保修的。

网友:
好难看啊。。。。

网友:
改装了有什么用处吗??

网友B:
我觉得很鸡肋的事,干脆用其它六轴机架不就好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非得这样改啊。到时炸鸡DJI 是不保修的。

不改就给保修吗?

网友:
支持DIY,美中不足,焊的好丑,胶涂得也很不和谐!

网友:
找到问题解决问题先,不要弄出新问题来。

网友C:
其实已经发现比我帖里更完美的mod方法,兼顾安全及外观
ps:外观上完全看不到接线。

网友D:
你这有个问题,四根线中两根是地线,一根是信号地线另一根是动力地线。另外两根是信号线和动力输入线,你把信号线和动力输入线都用红色且规格一样的香蕉头,这样就很容易误操作插错的

网友:
我感觉没必要

网友:
EC3的端子是简宜型的,不是传统的,传统的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好好的非得这样改啊。到时炸鸡DJI 是不保修的。

不改就保修?没听说过,话说 林总原来炸机的事儿 dji后来咋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有个问题,四根线中两根是地线,一根是信号地线另一根是动力地线。另外两根是信号线和动力输入线,你把 ...

每一根线都有固定的位置,只能一对一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已经发现比我帖里更完美的mod方法,兼顾安全及外观
ps:外观上完全看不到接线。

什么样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很鸡肋的事,干脆用其它六轴机架不就好了么

便携性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一根线都有固定的位置,只能一对一插

那肯定是一对一插的啦,难道你还想2插1?但是如果你把动力线和信号线插互插了就大事了。而且不要说什么有固定位置之类的,也不要以人的思维惯性说什么保证肯定不会插错之类的,人不能永远不出错的。而且信号线基本没啥功率可言的,用2mm的香蕉头就行了,而且能和动力线区分开。你做这事想的不够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肯定是一对一插的啦,难道你还想2插1?但是如果你把动力线和信号线插互插了就大事了。而且不要说什么有 ...

这不简单,把那两个红色的线其中一根再套个其他色的热缩管不就ok了。

网友F:
盖板钻眼儿,电线穿过,复位。比你现在的导热胶好看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盖板钻眼儿,电线穿过,复位。比你现在的导热胶好看多了!

改evo再细细琢磨折腾吧,赶紧弄出一架干活。否则不敢飞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改就保修?没听说过,话说 林总原来炸机的事儿 dji后来咋处理的

解决了。

网友G:
3个字:瞎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G:
3个字:瞎折腾

玩航模不就是瞎折腾、穷折腾么?

网友:
鼓励楼主这样的行为,只有这样才能引起DJI的注意,其实这些都是需要DJI召回的,设计问题,我想也是楼主得不到DJI的解决方案才出此下策,希望DJI能尽快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
去掉香蕉头直接焊最安全

网友:
直接焊安全

网友:
多此一举

网友H:
我在琢磨一个事··可不可以用优质60芯的舵机线和插头(可以防插反而且超轻)来代替现在的粗线和大香蕉头····如果是接触不良的问题舵机线有可能会融断,但有很大的可能舵机线可以顶过那个瞬间只是外皮会有高温融化后的痕迹 , 到此融坏的舵机线就能充分证明有接触不良的现象,是最有力的证据!
然而如果一直没有熔断或高温痕迹的话,那就只当牺牲了十几二十克重量上了份保险,近期我也会在S800evo上尝试下! 有更好建议的朋友可以补充探讨

网友:
不错的想法,楼上的,改好了飞的时候心里踏实!

网友I:
这种东西还是让DJI去考虑解决办法吧
楼主的手工还有待提高

网友J:
又加了几十克,炸鸡的风险又大了不少
S800的主要问题是超重导致的
我飞空机S800爽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琢磨一个事··可不可以用优质60芯的舵机线和插头(可以防插反而且超轻)来代替现在的粗线和大香蕉头· ...

那如果是信号线接触不良呢?如何判断,毕竟信号线电流很小,即使机臂接触不良,也不会融化线的表皮。有待商榷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在琢磨一个事··可不可以用优质60芯的舵机线和插头(可以防插反而且超轻)来代替现在的粗线和大香蕉头· ...

大家一起商讨出一个既美观,又省事,还安全的方法,我也改evo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是信号线接触不良呢?如何判断,毕竟信号线电流很小,即使机臂接触不良,也不会融化线的表皮。有待 ...

  信号线  接触不好  那你60芯的舵机线  不是焊接上了吗 ··不已经是一个保险了···舵机线是3条 不是只焊接一路火···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又加了几十克,炸鸡的风险又大了不少
S800的主要问题是超重导致的
我飞空机S800爽的不行

问题是大多数买S800的人都是为了挂大家伙去赚大钱拿来空飞的,真心不多......

网友:
14#线足矣!盖板就能盖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种东西还是让DJI去考虑解决办法吧
楼主的手工还有待提高

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出的事更不是一起两起了。如果他真上心想解决,现在早解决了。不知道你信不信,反正我相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