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6,miniosd开机后出现如下画面,求教如何解决

楼主(2013-11-07):
飞控刚上电的时候有正常的HUD界面,但是过了10秒左右飞控开始工作了,就跳出这个画面

-----------------分割线-----------------------------
以下是解决方法,谢谢楼下的高手给我解答。我把方法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目前的调参软件,只要找到这个参数改成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切换通道打开了,把那个禁用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显示切换通道打开了,把那个禁用即可.

再请教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OSD再显示图传电压

网友A:
据我所知apm只支持一路电压显示把.
有个曲线救国的办法,我记得淘宝上有专门的电压osd,再买一个叠加到屏幕上即可,不过可能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apm只支持一路电压显示把.
有个曲线救国的办法,我记得淘宝上有专门的电压osd,再买一个叠加到屏幕上 ...

多谢大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