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傅帮忙云台调试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3-11-07):
请教各位个问题,谢谢解答!1:云台感应板六面校准是一次性校完点写入还是校一面点一次写入?2:校准的时候需要插电池吗?还是只接数据线就行。3:为什么云台在自检完成后开始能固定一个方向,大概30秒后就缓慢向左或者向右偏大概15度,如果用手转动一下下面部分就回转的时候偏得又多一点,但电脑上指南针却完全能回中位一点不偏。麻烦各位解答一下了。

网友A:
:每次正确放置之后,点击校准,传感曲线会暂停,此时需保持传感板不动,直到曲线继续开始动了,进行下一步校准,全部校准完后,点击save,断电重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每次正确放置之后,点击校准,传感曲线会暂停,此时需保持传感板不动,直到曲线继续开始动了,进行下一步校准,全 ...

这句话好象是份山寨校准方法的文件上复制下来的吧,我从说明书上看到是放一面点一次写入。第一面必需是Z轴朝上,其它面顺序不论。我按这方法做了,目前很正常。以前按那份山寨校准方法的文件上做,相机总是不水平。不论校多少次。

网友B:
是这个说明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说明书吗?

你这个就是我以前参照用来校准感应器的山文件,无出处。
SimpleBGC软件⽤用户⼿手册
控制板版本 1.0
固件版本 2.2
GUI 版本 2.2
这份是完整的控制板说明书。这里写得很清楚每个位置都要按下calib.acc按钮,然后需要按write按钮。

您必须先执⾏行ACC校准⼀一次,但它在时间或温度显着变化时,重新校准。
•简单的校准模式:设置传感器的⽔水平,按GUI CALIB.ACC (或菜单按钮,如果它已经分
配) 。 LED将闪烁3秒。尽量不要在校准过程中移动传感器。

⾼高级模式(推荐):在简单模式下进⾏行校准以上。然后打开传感器,以传感器每⼀一个边(在
所有的6个位置,其中之⼀一包括平放) 。传感器固定在每个位置上,按CALIB.ACC按钮在
GUI ,等待约3-4秒,同时LED闪烁。顺序⽆无所谓,但总是以第⼀一基准位置开始,之后每⼀一
步需要按WRITE按钮,
注:精确的加速度计校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平线保持在动态⻜飞⾏行或偏航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就是我以前参照用来校准感应器的山文件,无出处。
SimpleBGC软件⽤用户⼿手册
控制板 ...

这个似乎与你的一样吧?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NjM3MjMwMTYw/v.sw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