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玩固定翼fpv 但天九失控保护实在设置不来 有大神设置教教我吗

楼主(2013-11-07):
三段开关 最下是自动返航模式 怎么设置失控保护呢就切换到这个三段的最下面呢 天九遥控器 通道5 三段f开关

网友A:
先把接收机接电开机。把遥控器上的开关拨到返航模式,然后按住高频头上的对码键开机,再长按对码键两秒,绿灯闪烁进入失控保护设置状态,接收机绿灯***闪烁,接收失控保护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接收机接电开机。把遥控器上的开关拨到返航模式,然后按住高频头上的对码键开机,再长按对码键两秒,绿 ...

谢谢大神!

网友:
2楼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把接收机接电开机。把遥控器上的开关拨到返航模式,然后按住高频头上的对码键开机,再长按对码键两秒,绿 ...

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