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技术进,4通接收机地面拉距离

楼主(2013-11-07):
今天收了个二手天地飞4通接收机,地面拉距离200米左右正常么,控是天九
如果更换天线对线材有什么要求,具体长度多少

楼主:
地上200米,到空中能有多少米

网友A:
4通接收?是70~90¥的那种小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4通接收?是70~90¥的那种小型么?

就是那种

网友:
4通道说明书上写的 大于400还是大于600忘了

楼主:
官方是大于600米,实际拉距离200左右,当然我这个是收来的二手货,不知正常否,到天上能有多少距离

网友:
我的天6 ,六通接受,地面拉距650以上

网友:
我的天6,500+++

楼主:
仔细查看了一下,发现天线有点断了,求教一下各位4通道的接收机的线是同轴的吗。我看了下好像就是一根硅胶线,没有轴芯线

网友B:
就是一根单芯线,长度要按原长度制作,大概35~38之间,焊在原焊点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一根单芯线,长度要按原长度制作,大概35~38之间,焊在原焊点处。

不知道大家的4通道接收机地面拉距离有多少米

网友:
我的WFT04S与6S的没什么区别,可以将1.1米的塞思纳飞进云层,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我认为不是飞多远,而是你能看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