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救命了。。。来看下。帮下兄弟我

楼主(2013-11-07):
飞机买来花了3个月了一直没装好,在论坛泡了快半年了。组装是没问题了的。我把3个舵机接好了  在控上FUTABA(T14SG)上的找中力点把舵机臂找最中间的位置装好了,开始装机。等全装好了  通电看10字盘水平不?问题来了  油门杆最低点时舵机臂居然在中间。推到中间位置,居然3个舵机臂动一点,推到顶 只是在中力点的位置也是动了一点点。这是怎么回事啊,求解下。。。。。。怎么解决这问题啊。是不是控上的问题啊???我用的驼螺是 3GX!!!!

网友:
3个月没装好  楼主还用14SG  第一 楼主的潜水工夫没到位 第二 楼主是米人 帮顶了  对无副翼不太懂 楼下请指点

楼主:
方向什么都是对的。就是电调我没有接在3GX上的THR上,我接在接收机7008SB上的3通道上的,因为我接在3GX的THR上电机不转/控上我没有动过什么啊?只动过油门和螺距的线条啊。为什么推油最低不水平。在SUB-TRIM上调好了。推到中又不平了,。。。。。在中用一样的方法调好了。最高也不平了。然后关了控和直机断电从开后,调好的低中高全不平了。。。。。妈啊!!我要疯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向什么都是对的。就是电调我没有接在3GX上的THR上,我接在接收机7008SB上的3通道上的,因为 ...

求高人指点下了。。。。。网上说一步到位。所以全买好的。。。。谁知道会这样啊。哭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向什么都是对的。就是电调我没有接在3GX上的THR上,我接在接收机7008SB上的3通道上的,因为 ...

网上说一步到位。所以全买好的。。。。谁知道会这样啊。哭了

网友:
最好找本地摸友给带带····有的东西跟你解释了你也不一定理解··就算理解了也不一定理解的对··

网友:
论坛里有详细的教学贴,一步一步说的很详细。你可以找到后参考下。

网友:
多半是控设置问题,多熟悉下控,多看下装机篇,实在不行找组织,模友还是比较热情的

网友:
我觉得新手应该用国产控  好歹是中文的 哈哈

网友:
换v8好调

网友:
14sg的默认设置是混控的 你用3gx 首先就要关 你关了没
再有 调十字盘水平 是在3轴上调 不是控

我用的vbar 和你的3gx不知道是不是一样

如果不是 请无视我

网友:
3GX调机要在dir模式下,不能在正常工作模式下

网友:
这么高端的控啊~~敢问楼猪你设置舵机行程了么?

网友:
楼主你遥控器中病毒了  快出了吧   换个   新的    我这低价手感病毒遥控器啊

网友:
新手单飞还是用中文控易懂哈

网友:
只能说楼主多潜水吧 坛子里 什么都有,先把遥控器弄明白了,再可以再优酷上面查看3GX的调试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