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成本超简单..手钻改台钻..欢迎指导也算来论坛留下足迹

楼主(2013-11-07):
各位同好:
     看了很多神级大作,佩服的五体投地。想想咱也不能光看不练,于是乎找最简单的下手。
     想来想去,自己有把老式手钻。在打孔时由于水平不到家经常打歪。有时好不容易弄好一个零件,孔打歪就得报废或者费半天劲重改挺郁闷的。
     于是..手钻改台钻显得很迫切,同时对我要求也不高,也不是很难。
     嗯..就选这个..手钻改台钻过瘾。用什么改想了很久,因为没有其他装备只能选最简易的方式。。忘了是 那一天--突然灵感来了,什么灵感呢。。就不说。。往下看。。呵呵。
          废话不多说了,上图。

     所有的管件都是买的成品。唯一的是--中部活动总成是焊接。
     简单组装后通过模拟使用发现-压把在后部安装比较顺滑。或者加配重来平衡。
     精度一般,够用了不干精尖活。命名为--水管件台钻

-------------------
-------------------

网友:
淘宝搜电钻支架,应该比你这个好用,这么多水管接头也不便宜了

网友A:
理论不错,做工糙了点

网友B:
有创意。手钻改台钻关键问题是垂直度和横向摆动把握

网友:
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佩服的不行了..........

网友:
手钻声音刺耳,要带好耳塞,保护听力

网友:
做的蛮有创意的

网友:
这个D的比淘宝的手电钻支架结实多了。赞!

网友:
简单,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不错,做工糙了点

不能上下运动,如何能钻孔?没看明白.

楼主:
两个弹簧可以在钻孔时下压和回复,行程5一6厘米

网友:
思路不错  顶你!
弹簧不一定放在下面,挂在上面拉住手钻也行呀
以后可以改成三轴CNC了

老外就是这么玩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创意。手钻改台钻关键问题是垂直度和横向摆动把握

说的 对及了    期待您多多指正   谢谢

新人新作  就是想 跟给位大神 们 学习提高自己

楼主:
谢谢  各位的回帖 衷心感谢

期待 更多 观点  便于 我 学习 和 改进

祝  大家 天天愉快

网友:
注意安全,

楼主(2014-03-29):
请教--装內径17的轴承(3000转)

轴的--尺寸怎么确定

网友:
有想法就好,虽然没精度没力度,不过支持原创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的,就是有点搞复杂了

网友:
只专注于打直通孔么...对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试试

网友:
动手能力是DIY的前提,,顶你

楼主:
谢谢  还很简陋

网友:
帮顶
有diy精神

网友(2014-05-22):
这弯头啊  什么的成本也不会便宜吧?

网友:
   不可以,不是平行运动容易断转头。除非随圆弧运动移动工件。

网友:
水暖工出身

网友:
楼主的管接头一定不是买的,习的话这成本不低

网友:
前几天在淘宝上买了个支架,70元左右的,组装完成后摇摇晃晃,下压行程也不顺,非常的垃圾

网友:
为啥俺看不到图呢

网友C(2014-07-06):
每次温习你的贴,都被深深的震撼,你太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次温习你的贴,都被深深的震撼,你太猛了

无地自容!
谢!

网友:
很有创意,赞一个。

网友:
有创意,不过实用性不咋地吧

网友:
这么多水管,费用也不低啊

网友:
实用就行,不就是一个玩吗开心就好拿它做出精品来让他们瞧瞧。

网友:
现成的很便宜也比这个好用吧,不过应该比不上你的结实吧

网友:
这个太牛了,回来我也要按着这个做一个 哈哈

网友:
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没什么新意  这种结构不是你想 出来的。 到处都是  你只是用了别人没用过的材料做了别人做过的款式。  都做成这样了肯定对孔的垂直度要求不是非常高。 帮顶吧

网友:
我无语了,但的确应该以简单实用就好,嘿嘿,赞一个

网友D:
真不是一般的牛逼!!

网友E(2014-09-15):
钢管的弹性就不说了,两个大水管卡子捆的住电钻吗?你这个设备打孔很容易飞出来,真不是泼冷水。

网友F(2015-03-27):
敢想敢干

网友G:
费工费料,还重。。。不能用于轻型台钻场合。。。不过**思维值得肯定。。。
参考:用的别人报废电木铣底座,然后L铝板x2,螺丝若干。。。搞定。。。

网友H:
淘宝买个也没多少钱,虽然精度也不咋地但也应该比你这个好些。你这东西花了很大精力和本钱弄出来的精度很成问题:首先这么多接头和固定扎带你是如何保证电钻钻头垂直的?那个弹簧位置的套管估计旷量也不小。创意不错但费力不落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