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想入F550 有几个问题请教

楼主(2013-11-07):
之前一直玩直机,听说phantom vision出了以后激动不已蠢蠢欲动,但是看了vision拍的视频以后彻底没了兴趣。
然后自己算了下,配一台f550的价格比vision贵不了多少,于是决定入手f550
在某宝上看到某店有一个6999的套装,包含了NAZA V2+GPS+H3-2D+F550+脚架+IOSDMINI+电台+图传+HUB,不知道这个套装怎么样?除了监视屏之外还需要配些什么?另外听说550的原装电机不是很给力,不知是真是假?如果自己配的话应该搭配TM的哪一款电机?用什么电调比较合适?
还有电池应该配多大容量多少S的?
谢谢各位答疑解惑,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原装V2212电机确实不咋给力,可以换V2216,能好不少
电池最好用4S5000ma以上容量的吧,电调就用大疆自己的30A的就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V2212电机确实不咋给力,可以换V2216,能好不少
电池最好用4S5000ma以上容量的吧,电调就用大疆自己的 ...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您的550用了接线的pcb板吗?如果没有六个电调和电池要如何接线?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解答!请问您的550用了接线的pcb板吗?如果没有六个电调和电池要如何接线?非常感谢!

电调供电线和电池并联
剩下那个不知道叫什么的线直接插主控上
电调不都是这么干的么?
只用过大疆的电调,我一直以为这就是默认的,其他的就不懂了
话说这玩意儿教程貌似很多的吧

网友:
还要一个遥控器,电池根据电机的KV来定的

网友:
请问专家,大疆30A电调,和电机不会存在兼容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