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跪求无副翼陀螺仪选择

楼主(2013-11-07):
看二手区那么多出3GX,才200多一点,价格真心不高呀,现在玩的是有副翼,用的GP780,感觉很好用呀。难道亚拓的3GX不行,怎么那么多人出呀,看到很多人都是出的新的,难道都跟风去买K8,V8吗?本人刚上500的叽叽,只飞悬停和航线,跪求陀螺仪推荐,要求稳定好调就好。

网友:
较稳定 选择3GX  K8手感好  V8都好 价格高些    你有钱就V   钱少就3GX  中间就K   自己定吧

网友A:
那你就用3GX吧,便宜有什么不好!因为亚拓套机标配都是3GX,很多土豪为上V8等等更高级的,从套机上拿出来的新的,没上过机的才买350元左右。纯二手的可不也就200多了。但是这并不表示3GX不行。3GX是一款很不错的陀螺仪,只是起飞时,似起非起时会有些轻微的小歪斜,需要及时修正,飞起来就没问题了。另外,3GX对机机自身的状况也有些要求,当机身较软或有轴承出问题等等,都会传导到陀螺仪,导致陀螺仪做出修正,这一修正对新手来说反倒会产生难度。但是一旦你把机机调的很好,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用说悬停,就是3D也没问题。再有目前版本已经升级到4.0,可不少人反映我、锁尾不大好。暂且不升为好。
自己的体会,未必都对。供你参考!

网友:
楼上说的很全面,正解!

网友:
用K8少走弯路,身边都在用。而且的确好用管用。关键是有教程方便。二手也就300.

网友:
我也在选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你就用3GX吧,便宜有什么不好!因为亚拓套机标配都是3GX,很多土豪为上V8等等更高级的,从套机上拿出来的 ...

你总是耐心解答菜鸟的问题,顶下哦!!!

网友C:
为什么没人推荐EBAR V2,我用着觉得很好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没人推荐EBAR V2,我用着觉得很好啊。

用着好就说说使用感觉让我䓁新人学习学习。谢谢!

网友:
我用cgy750,好用,好调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着好就说说使用感觉让我䓁新人学习学习。谢谢!

我用过3gx,也用了EBAR V2。感觉3gx对于调机要求较高否则就飞不爽,并且实时调节很麻烦。EBAR V2很容易上手,对调机要求也不高,最关键是非常容易通过设置盒来调好JJ。现在我2个450,分别用的3GX和EBAR V2,550就只用EBAR V2了。

网友:
收个二手G31吧,奇怪,这么好的一款陀螺仪,怎么没人推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总是耐心解答菜鸟的问题,顶下哦!!!

谢谢你的评价!很高兴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3gx,也用了EBAR V2。感觉3gx对于调机要求较高否则就飞不爽,并且实时调节很麻烦。EBAR V2很容易上 ...

学习了,谢谢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评价!很高兴诶!

呵呵,不用客气,见你在论坛很活跃,回帖也认真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个你一定要真心接受

网友:
用 MB MB 吧
秒杀3G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