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电瓶充电器能给A6当电源吗?

楼主(2013-11-07):
一个输出12V20A的汽车电瓶充电器,能给A6当电源吗?

网友A:
可以的。我每周到外场去飞都是用汽车电瓶给充电器供电。每次要充3S2200的电池20几个来回(我的充电器可同时充4块)就发动汽车给电瓶在充充电。

网友B:
楼上的没看清楚。。。。。。楼主是说汽车电瓶充电器,不是电瓶,这种脉冲充电器不能作为直流电源使用。

网友C:
不能!!!!!
充电器输出时脉冲电!
A6电源要平滑的直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没看清楚。。。。。。楼主是说汽车电瓶充电器,不是电瓶,这种脉冲充电器不能作为直流电源使用。

原来是这样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
充电器输出时脉冲电!
A6电源要平滑的直流电

谢谢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每周到外场去飞都是用汽车电瓶给充电器供电。每次要充3S2200的电池20几个来回(我的充电器可同时 ...

是你没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能!!!!!
充电器输出时脉冲电!
A6电源要平滑的直流电

所有充电器出来的都是脉冲电吗?

网友C:
不一定1
但你这个是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我每周到外场去飞都是用汽车电瓶给充电器供电。每次要充3S2200的电池20几个来回(我的充电器可同时 ...

汽车启动,发电机工作,这个时候应该发电机的电直接输出来的,也可以接到充电器上充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1
但你这个是的

那如果出来的电不是脉冲的充电器,能做A6的电源吗?

网友:
这里是中将聚集地

网友:
这个充电器是不可以用的~~直接用汽车电瓶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出来的电不是脉冲的充电器,能做A6的电源吗?

直接接汽车电瓶,或者找个大变压器12V的,加个整流桥,大电容滤波就行了,

网友:
这个要加稳流电路。因为我最近也在琢磨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汽车启动,发电机工作,这个时候应该发电机的电直接输出来的,也可以接到充电器上充电吗、

你这油费比电费还贵啊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绝对可以的!

网友:
建议别用,这个东西有可能对充电器有损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如果出来的电不是脉冲的充电器,能做A6的电源吗?

现在的所谓智能电瓶充电器都不能作电源使用,因为充电器在充电过程中会根据电瓶电压改变恒流还是恒压状态,而且一般都采用脉冲电流充电,有利提高充电效率和电瓶寿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你没看清楚楼主的问题!

是的。看来今后应该再看得认真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汽车启动,发电机工作,这个时候应该发电机的电直接输出来的,也可以接到充电器上充电吗、

我一直是这样的。只是有时启动发动机时,充电器会报错(输入电源错误)是因为汽车的设计问题,瞬间断掉一些负载造成的。重新接好就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是这样的。只是有时启动发动机时,充电器会报错(输入电源错误)是因为汽车的设计问题,瞬间断掉一 ...

是啊,估计发动的时候,发电机会有一个瞬时高压,所以那一个瞬间好像会暂时断一下电的。。。。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啊,估计发动的时候,发电机会有一个瞬时高压,所以那一个瞬间好像会暂时断一下电的。。。。不懂

应该是这样,对一些负载(包括大灯等等)的保护吧!

网友:
帮顶 ,顶起来,让大家都看到

网友:
这个肯定不行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