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求DJI技术或经验丰富的老手给予解答一下下

楼主(2013-11-07):
我的机器是XA650PRO机架,哪吒V2飞控,其余配置就不说了,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在地上是水平的,起飞后一号浆的机架明显的比较低,始终看飞机右前方下垂,而且造成狗3始终能拍到一号桨叶,不知何故,是飞控安装的水平不对?GPS天线水平不对?还是其他什么未知的原因呢?静候解答一下,谢谢喽!

网友:
先占沙发,楼下回答

网友A:
一 号 和 二 号 机臂 整体 调换 安装位置 这样比较省事  ··要是换完还是1号位置低    嘿嘿 省略一千字  ···要是换完二号低了  呵呵  那你懂的·· 哈哈哈  ···其实偶什么都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 号 和 二 号 机臂 整体 调换 安装位置 这样比较省事  ··要是换完还是1号位置低    嘿嘿 省略一千字  · ...

你够狠!

网友:
应该是飞控不平吧。

网友:
无图说个蔡国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