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异形机架4s电池22分钟悬停测试

楼主(2013-11-07):
先报下配置吧:自制准异形机架,1555浆,x3508电机580kv,4s5200自组电池,s4飞控,无负载悬停测试22分钟下来14.8v。

视频

网友:
顶一个,只要能找到四个电机的中心点就行,不过楼主这个也不能算是异形,只能说是不规则的四轴

网友:
路过拿分走人

网友A:
580KV 用1555?电机热吗?起飞重量多少?

网友:
多旋翼还是多舒服的。HOHO!

网友B:
s4飞控不错,WiFi模块用的是那种?

网友C:
感觉桨用大了点,负载后,可能不太适合了,,呵呵,,个人感觉,,,不过定点确实定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0KV 用1555?电机热吗?起飞重量多少?

飞了22分钟下来摸电机是凉的,也许是外面气温较低吧,好像是7摄氏度,起飞重量是1820g

楼主:
引用 网友B:
s4飞控不错,WiFi模块用的是那种?

diy的那种,120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桨用大了点,负载后,可能不太适合了,,呵呵,,个人感觉,,,不过定点确实定的不错

明天不下雨的话挂个负载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天不下雨的话挂个负载试试

负载飞行十分钟后,看看电机温度,,不烫的话,就没问题

网友:
wifi模块可以diy?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求个电芯的地址  方便透露关键词吗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