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鹰15级油动飞机加油熄火

楼主(2013-11-07):
望高手指点.

楼主:
占楼接着发视频
故障越来越大了
启动都困难了,望高手指点。(油是不是不能留在油箱里啊!)

自发贴以来,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今天无意中动了一下发动机的风门螺丝(如下图中),居然故障排除了。不知道这种做法是否正确,对发动机有什么危害?还望各位老师继续指导!

网友A:
全球鹰?吉利出的吗?

网友B:
加油熄火是太富油了,收一点油针试试

网友C:
发动机过热吧。。这飞机散热不好。第二好像调平油了。第一个好像调的就可以了.小发动机没调过。用30%的油比较好。散热和润滑都很好。

网友D:
稍微往回调点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鹰?吉利出的吗?

不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熄火是太富油了,收一点油针试试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占楼接着发视频

飞机,在外场飞起来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稍微往回调点油针

好的,我试试看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动机过热吧。。这飞机散热不好。第二好像调平油了。第一个好像调的就可以了.小发动机没调过。用30%的油比 ...

是30%的油,发动机汤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机,在外场飞起来没有,

飞了解的,当时没有注意接收机没电了炸了,反修回来就毛病百出了。

网友C:
一版发动机不会很烫的。。手可以摸很久。我的发动机手可以摸很久。不怎么烫手。你第一个视频。就调的可以了。就富一点。富油一点也没事。发动机比较润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30%的油,发动机汤手。

这是飞机设计不好。。散热不好。。你发动机过热导致熄火的吧。熄火后你摸发动机很烫。手都摸不了。就是散热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版发动机不会很烫的。。手可以摸很久。我的发动机手可以摸很久。不怎么烫手。你第一个视频。就调的可以了 ...

一般油针是拧紧后松一圈半到两圈对吧。我的都到两圈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版发动机不会很烫的。。手可以摸很久。我的发动机手可以摸很久。不怎么烫手。你第一个视频。就调的可以了 ...

请教:富油与平油的危害在那里?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教:富油与平油的危害在那里?

富油好是好就是容易熄火,没有劲。 贫油,转速很快 容易拉缸 ,

网友F:
启动的时候,启动器带风扇转起来了,听声音要着了,就迅速拔出来。你一直顶在启动头上面。

网友E:
貌似你的锁尾舵机都没有上吗

网友G:
点不然 先检查 点火电 或换火头! 这发动机 也没那么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点不然 先检查 点火电 或换火头! 这发动机 也没那么困难!

哦,谢谢指导!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富油好是好就是容易熄火,没有劲。 贫油,转速很快 容易拉缸 ,

哦,谢谢!我再仔细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启动的时候,启动器带风扇转起来了,听声音要着了,就迅速拔出来。你一直顶在启动头上面。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貌似你的锁尾舵机都没有上吗

返商家检查去了.

网友H:
这种发动机烫属于正藏的,正常飞行5分钟下来缸底温度有80° 这属于正常情况,你推油门熄火应该是富油了,收主油针。另外,油留在邮箱里短时间不飞没关系,因为发动机内的温度会产生缸压把油管里的剩油压回油箱,或者说不会进到发动机里。

网友I:
还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富油!别太富油了。

网友I:
最好把大浆装上去在试试,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发动机烫属于正藏的,正常飞行5分钟下来缸底温度有80° 这属于正常情况,你推油门熄火应该是富油了,收 ...

谢谢!我是怀疑油在油箱里的时间长了甲醇挥发了,所以改动比较困难。同时,也有可能影响发动机的正常运转。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富油!别太富油了。

谢谢!到底油针在拧紧的情况下,反几圈啊!我是两圈到两圈半。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好把大浆装上去在试试,就行了。

装了大浆的视频已经补传了,再帮我看看故障吧。

网友I:
没看到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视频???

不会啊!

网友:
你发下网址过来。

网友:
飞机,在外场飞起来没有,

网友:
油品也是很关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看到视频???

你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回复,视频看了,你最好把浆装上,在拍下来我看下,

网友I:
回复,请你还是先把浆装上在发视频来。

楼主:
引用 网友I:
回复,请你还是先把浆装上在发视频来。

这个有大浆了

网友H:
LZ,你的发动机要么就是没磨合的好,要么就是点火棒没电了。打这么多下都没打着。还有,你下次发动之前可以先泵油,然后插点火棒,你那个点火棒冲一次电需要10多个小时,真正使用时间只有5分钟左右。看你视频就插了3分钟了,这样对火头对点火棒的寿命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你的发动机要么就是没磨合的好,要么就是点火棒没电了。打这么多下都没打着。还有,你下次发动之前可以先 ...

谢谢指导!

网友I:
你首先要检查几个地方,油路,火花塞,还有油针,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首先要检查几个地方,油路,火花塞,还有油针,

好的,我先检查一下看看情况再汇报。

网友J:
在房间测试甲醇味太浓了,楼主用心良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在房间测试甲醇味太浓了,楼主用心良苦啊

没办法外面看不到啊!

网友I:
安全,最重要,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安全,最重要,呵呵!

谢谢!安全必须放在第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K:
顶一个

谢谢!

网友L:
向来只看不回复,今天破例,
以我的看法,低速富油,高速贫油,还有你的发动机要么没磨合开,要么已经被你玩通顶了.
给你几个参考意见,
1飞轮重量,新手会被轻量飞轮玩死,当然飞轮不是越重越好,但对于新手,能先温住发动机就算不错了.如果是那种轻量铝合金材质的飞轮,建议拿到车床加工店加工个铁或者铜的.
2关于发动机调节,把桨全拿掉,先把高速调出来,油镇恢复出厂设置大概锁死退3.5圈左右,慢慢往里收一次收5分钟左右,一直收到高速打嗝,油镇退回15分钟左右 .低速油针也是这个调法,最好拿风扇吹着调发动机防止过热.
另外你也可以优酷搜索HPI原厂SAVAGE4.6的模型车发动机调节视频,可以参考什么是富油和贫油   祝你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L:
向来只看不回复,今天破例,
以我的看法,低速富油,高速贫油,还有你的发动机要么没磨合开,要么已经被你玩通顶 ...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的确是低速富油了。商家一直不让乱动副油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副油针。无意中动了一下铜螺丝,没想到的事发生了,居然它是副油针。经过一番仔细调整,飞机已经成功起飞。但意外发生了,在安全降落后把油门收完居然熄火了。经过检查发现甩块坏了。在之前是感觉那里有点不对,就是不知道问题在那里。启动的时候油门10%大浆都要转动,原来是甩块出了问题。再此,想再问一个问题,你说的飞轮是不是我这里说的甩块?

网友:
引用 楼主:
占楼接着发视频
故障越来越大了
启动都困难了,望高手指点。(油是不是不能留在油箱里啊!)

湿度油针,位置不对的话高速会缺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指导,的确是低速富油了。商家一直不让乱动副油针,我也不知道那个是副油针。无意中动 ...

那就换掉离合

网友M(2014-05-06):
最后调整完,你的主副油针各是多少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后调整完,你的主副油针各是多少圈,谢谢

两圈

网友:
副油针呢?

楼主:
副油针我没有关死,第一点油门为15时,怠速不熄火就可以了。还有油不同时油针也不一样。我准备自己配油飞了。

网友(2014-06-24):
虽然晚了一年,还是来回复下吧,这种问题出了之前楼上回答之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油箱从加速管进气压力不够,原因有可能是加速管进气管可能破损,导致油箱压力不够,进油不均匀。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油箱输油管接口破损,用手拧一下看看松不松或是直接拆下来看看里面部分是不是已经腐烂?如果松或接头里面部分已经腐烂,原因就出在这里了。加速管进来的空气从这里流失掉了。

网友N:
全球鹰的离合器甩块是个大问题啊,寿命实在太短了

网友O:
改成电的!

网友P:
这玩意也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玩意也能飞?
恩,它就是能飞。

网友Q:
这么小 不好弄把

网友R:
就爱油的,就爱听发动机的声音 非常不错啊!

网友S:
你那颗螺丝是动态油针,也叫副油针,其实不是怠速富油贫油,是在你加油门过程中调整贫油和富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