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 每次开机都提示这个,请问怎么关闭!已经发展成触摸按键失灵!

楼主(2013-11-07):
什么设置都没动过,刚开始没有,后来偶尔有两次,现在每次开机都这样。。。。帮帮忙。。。

最新情况。。。进螺距曲线那个键失灵,和下面视频情况一模一样。。。 2010063。。。。

网友A:
这应该是在SYSYTEM设置中设置了开机检查遥控范围。

网友:
拉距测试

网友B:
是不是按了中间那个触摸键开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在SYSYTEM设置中设置了开机检查遥控范围。

那个选项。。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按了中间那个触摸键开机?

没啊。。

网友:
不懂啥意思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在SYSYTEM设置中设置了开机检查遥控范围。

请问从哪里进入??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从哪里进入??

右边那个触摸控制盘,上下左右方向的左边那个就是进system,试试吧,我记得曾看到过,但没有出现你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边那个触摸控制盘,上下左右方向的左边那个就是进system,试试吧,我记得曾看到过,但没有出现你这种情 ...

那个选项是关闭的!

网友:
我的也出现了,不懂E文。哎

楼主:
。。。。看来这个不是个案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帮顶也是同样问题

网友D:
你的14SG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头疼死了开机就进POWER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14SG问题解决了吗,我的也是这个问题,头疼死了开机就进POWERMODE

没有啊。。高人都在潜水。。

网友:
顶起来,让用14SG的兄弟注意到这个问题

网友E:
LZ,刷机完美解决,正好去升级2.0的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刷机完美解决,正好去升级2.0的固件。

请问怎么升级?

网友E: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升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928&highlight=14sg%2B%C9%FD%BC%B6

看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45928&highlight=14sg%2B%C9%FD%BC%B6

看这里 ...

谢谢 有空试试 刷机不会清空模型数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空试试 刷机不会清空模型数据吧

按理不会。但是先备份个保险

网友(2013-12-08):
刷机后好了,可最近又出现了,每次开机都让选,烦死了

网友:
顶起来,期待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故障

网友F:
升級到5.0後如果還有這問題,我提議試試清潔一下這個感應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升級到5.0後如果還有這問題,我提議試試清潔一下這個感應制.

请问,清洁哪一个感应器呀,如何清理呢

网友F:
在這裡改正一下,我說升級到5.0是錯的,沒有看清楚是14SG,以為是T8FG,14SG是升級到2.0,用酒精(不要太多)輕輕擦,然後等它自然風乾,再試試,(因為有時手汗沾到上面.

楼主:
RE: 14SG 每次开机都提示这个,请问怎么关闭!

引用 网友F:
在這裡改正一下,我說升級到5.0是錯的,沒有看清楚是14SG,以為是T8FG,14SG是升級到2.0,用酒精(不要太多)輕輕擦 ...

擦哪里?触摸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刷机完美解决,正好去升级2.0的固件。

现在有3.0版本了,修正了不少问题

网友:
这什么原因啊?

网友:
我的升到3.0,还是会出现开机提示,看来不是个案,原来不升级是好的

楼主:
。。LS有个兄弟说是哪里传感器脏了。。但是没说清楚

网友:
我的又是这样

网友:
14SG开机自动就进POWERMODE,OFF/ON无法选择,
偶尔有两次开机正常,每次玩个机,多要开个10多次机才会正常一次,怎么办?

楼主:
一样  我的也没解决

网友:
木头 木头  木头 哈哈大笑

网友:
真是好帖子啊
我顶!!!

网友(2014-01-22):
顶起来直到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这个必须顶,还打算入这14SG呢……

网友:
顶一个,坐等解决

网友:
楼主还没解决吗?

楼主(2014-03-23):
问题依旧。。。。。

网友:
我的14SG也是这个问题,求解

楼主:
天热了,把遥控放到车后备箱里闷几天。。这个情况就没了,应该是某个原件受潮引起的。。

网友(2014-04-22):
14现在什么价位

网友G:
没事啊 选择rf on 就ok这是拉距离测试和关闭发射模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事啊 选择rf on 就ok这是拉距离测试和关闭发射模块的

问题是每次开机都会有就不对了

楼主(2014-06-30):
。。。大师快来帮解决问题。。

网友H:
我以前发帖说过这种电容键不好,但被一大堆F粉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以前发帖说过这种电容键不好,但被一大堆F粉喷了。

今天拆机研究了下,是触摸版下面的集成电路有问题,拔掉电路板开机就不会进入拉距模式。。。
暂时的解决办法是把MOL那个菜单里常用的功能加到个人菜单里,等冬天停飞了再返双叶维修吧。

目前没有这个问题的便宜可以试下按住RTN开机,应该是会进入到测距模式。。
具体原因可能是电路板上的触点有短路造成的。

网友:
无水酒精洗

楼主:
你说清洗外面还是电路板。。。外面已经试过 没撒改善。。

网友:
我也用14G。。没遇到过

网友I:
只要电压在6.4V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只要电压在6.4V以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充满电一样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电一样有。

那你的真有问题了,我的电压底于6.4才会出现

网友:
用T8FG的暂未发现

网友J:
找到问题没有?给我们准备买14sg的提个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找到问题没有?给我们准备买14sg的提个醒啊

和使用环境有关系。。最近天气热,放车里闷几天就会偶尔恢复正常。。。坑爹啊。

网友K(2014-09-02):
请问楼主的控解决了吗?我的控和你一样的问题,7月5日返修到现在还没回来~~很无语~
你的控情况怎么样了?

网友:
麻烦楼主把遥控器拿走,我是来开遥控器下面的桶的,什么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的控解决了吗?我的控和你一样的问题,7月5日返修到现在还没回来~~很无语~
你的控情况怎么样 ...

你返修了?。最近天热 放车里闷了一段时间又正常了。。但是不太灵就对了,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你返修了?。最近天热 放车里闷了一段时间又正常了。。但是不太灵就对了,这个应该是设计缺陷。

返修了,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

网友L:
手指按着rtn开机就是这下场……把爪子放别的地方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拆机研究了下,是触摸版下面的集成电路有问题,拔掉电路板开机就不会进入拉距模式。。。
暂时的解决 ...

我的也不灵了,没反应了,估计要返厂

楼主:
引用 网友L:
手指按着rtn开机就是这下场……把爪子放别的地方嘛

看视屏。没按任何键都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返修了,都两个月了还没回来~

返厂回来维修情况如何 能否告知一声。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返厂回来维修情况如何 能否告知一声。谢谢

就是返厂两个月了,现在还没回来,有点郁闷,都没有控用~暂时搞了个D7E玩玩450

网友K:
引用 楼主:
返厂回来维修情况如何 能否告知一声。谢谢

我的T14SG今天返厂回来了,7月5日返厂,今天是9月13日,历时69天~现在控返厂回来触控键盘丝丝顺滑,非常灵敏,开机进入测距模式的问题也没有了,(应该就是触控失灵引起的)
今天收到控哪叫一个高兴啊!
T14SG有问题的魔友们赶紧返厂吧,反厂之前一定要找一备用控用着,我当时就没有找备用控,没控用的这段时间真是郁闷死了!
顺便赞一下哈模的售后!我以后买东西就认准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的T14SG今天返厂回来了,7月5日返厂,今天是9月13日,历时69天~现在控返厂回来触控键盘丝丝顺滑,非常灵敏, ...

费用多少?有维修清单么,比如换了什么东西维修了那里。

网友K:
引用 楼主:
费用多少?有维修清单么,比如换了什么东西维修了那里。

免费哦,没有维修费,就是寄过去的时候花了邮费,维修清单到是没有,就是控上贴了一张纸条,大概意思就是触控键盘失灵
现在返厂回来后,感觉触控比新买时的触控感还好,不知道是不是更换了触控板,控里面返厂前的飞机数据都在,主板应该没换过

楼主:
引用 网友K:
免费哦,没有维修费,就是寄过去的时候花了邮费,维修清单到是没有,就是控上贴了一张纸条,大概意思就是触控 ...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保修好像是1年,超过就收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什么时候买的?这个保修好像是1年,超过就收费的。

我是今年1月份才买的,保修是一年,我才用了四个月就开始出现触控不太灵的情况,到6月底的时候彻底不能用了~

网友M(2015-02-24):
拆开之后 把里面的线路板 擦下,然后把按键的塑料贴片也拆下来插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拆开之后 把里面的线路板 擦下,然后把按键的塑料贴片也拆下来插下就好了

拆过很多次了。。没撒用 设计缺陷。

网友M:
引用 楼主:
拆过很多次了。。没撒用 设计缺陷。

我按这样的好了,要把按键也撕掉的

网友:
RTN键短路照成。行货童鞋可以返厂了。

网友:
准备入个14mg呢,看来还得看看别的控

网友:
我也是偶尔开机有着情况!!!

网友:
我也是这样的情况,我原来以为只是个案,看来很多模友都存在这个问题,虽然说没有影响但是每次开机都要按两次真的很烦,最近我用热吹风把后盖打开吹吹就好了,但是也只是暂时的没过一会又出来了。。真的很烦,而且我的控是水货返厂肯定贵死!

网友:
而且我已经把控升级到了最新的5.0版本,这跟软件版本没关系,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情况,据说是受潮了,身边的一个模友晒了一天就好了,据说是触摸盘的中间的那个问题

网友N:
我的14sg用了半年 还没试过这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的14sg用了半年 还没试过这情况

不用试,全自动的,出现时就是头痛的开始

楼主(2015-04-20):
。。。除了返厂还有其他解决方法么

网友O:
引用 网友M:
我按这样的好了,要把按键也撕掉的

你好兄弟,你说14SG遥控失灵了要把按键也撕掉,请问是那个触摸的那个塑料么,那个我怎么扯也没能扯下来,麻烦你帮帮我,我的触摸也失灵了,谢谢你!

网友:
竟然不是个案,真不应该!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好兄弟,你说14SG遥控失灵了要把按键也撕掉,请问是那个触摸的那个塑料么,那个我怎么扯也没能扯下来, ...

太阳底下晒晒试试看

网友P(2015-06-10):
我的没出现这问题,是南方潮湿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