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车床电机烧毁的绕制

楼主(2013-11-07):
我的180车床电机碳刷打火很严重,电机似乎是在跳动,很快就有烧漆包线的怪味,估计是电机烧毁了,拆开查看漆包线局部已烧糊了。细数转子是16槽32片的,这与玩具小电机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于业余者来说这可是道大难题,在本论坛查找有关资料,真还有一篇车床电机绕制的先例,且附有绕线图,没细琢磨这图就很高兴的就拆掉了原线,按照这张附图开始重新绕线,当绕到一半时,忽然发现不对劲,16槽跨7槽绕怎么可能呀。这时才细细的琢磨,也许是这位朋友作图的时候做错了,误把跨8槽画成了跨7槽,没办法,只好又把刚绕上的漆包线拆掉,跨8槽重新绕线,现把过程图简单示出,供朋友们参考,也把那张有误的图附上,以提醒朋友们若遇到类似的情况,别再走我的弯路。

楼主:
电机绕好试机一切正常,线径是按附图的那位朋友提供的线径,匝数我是每组绕25匝。

网友:
不是有软件可以计算的嘛

网友:
佩服楼主的毅力!

一般直流电机的转子都不好绕的。

手艺很不错。

网友A:
请问配重怎么操作?

网友:
事实上  带有换向器的转子自己重新绕制很快会再次烧坏的  而且还会殃及到机械部分的    请慎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配重怎么操作?

是动态平衡

网友:
我的直流电机也是    一开里面的碳刷位置火光四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配重怎么操作?

用两支钢尺侧边架起转子两头的轴(两支钢尺要水平且平行),业余条件下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实用的,在转子重的一侧可以钻些窝减重。也可在轻的一侧粘些树脂加重,直到转子基本平衡为止。

网友:
厉害啊,我的180还好,我准备如果烧了,我换成交流电机算了

网友:
整流器那里用焊接隐患很大

网友:
需要浸漆和烘干,否则用不住。

网友B:
请教中频炉熔铝实验下来,耗电怎样? 从通电开始到完全熔化要多少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中频炉熔铝实验下来,耗电怎样? 从通电开始到完全熔化要多少时间?

功率2kw左右,时间大约20分钟左右,这样计算耗电是不大的。

网友:
能做这活的人都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C:
转子用的不是漆,是环氧树脂。
绝缘漆高温会软化的,环氧树脂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转子用的不是漆,是环氧树脂。
绝缘漆高温会软化的,环氧树脂不会。

绕好后,先浸绝缘漆,再用环氧树脂配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好后,先浸绝缘漆,再用环氧树脂配平衡。

这样子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