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纳舵量询问

楼主(2013-11-07):
http://www.tudou.com/v/bD6dj3wWok0/dW5pb25faWQ9MTAzMjA2XzEwMDAwMV8wMl8wMQ==.html大家帮我看看调整的正确吗,能不能进行首飞???

大家顺便帮我看看电机这样装正确吗

网友A:
单片点错方向了吧。难道你把肚子翻过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点错方向了吧。难道你把肚子翻过来了?

没有啊IPAD拍的视频就是这样,有时会反过来

网友:
差不多。。。去爽飞吧。

网友:
你的机翼好像是装反了吧?翼尖应该往上翘吧?电机第一张图片如果不是从底部拍的,那么也是反了,应该右拉倾斜5度。你是往左拉了

网友:
副翼舵量完全够用。最好在小一点,初飞舵量小点好控制。升降、尾舵量可以。

网友:
你这个是MD的赛斯纳吧!我今天上午装好的,下午就试飞了,没问题!我的是红色的。呵呵

看了你的视频,觉得可以,只要不是猛打舵都没有问题!可以去试试了!

网友:
遥控器没有得看。不知道你副翼对不对。不对的话秒炸

网友:
等待炸鸡视频

网友:
不错  家里试机拆了桨 安全工作做的到位啊

网友B:
等待炸鸡

网友:
MD的塞斯纳? 要下拉和右拉会好飞一点 舵量到不是很关键 这飞机重心不好调 电池仓固定的 可以尝试垫高机翼后缘那里

网友:
初飞的话,建议副翼和升降的舵量再减小1/4,方向没事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待炸鸡

坏人

网友:
MD塞斯纳阿,都一样的,舵量根本不用调,都100%就能爽飞,但是你的电机没有右拉角,要调整

网友:
这样看不出来,得跟控一起看,要不怎么知道反没反呢?

网友:
副翼判断很简单,遥控器往哪边摆,哪边的副翼翘起,就对了

网友:
足够了,飞吧,不用担心

网友:
去飞吧 飞了再说

网友:
这个方向还是想搞明白吧,这个你都不确定,那很危险的

楼主:
帮我看看改进后的电机装法对吗

网友:
这个舵量略大啊  建议楼主 利用大小舵量开关 设置一个 稍小舵量的模式 上天后如果太灵活 可以通过开关设置小舵量

网友:
预祝楼主爽飞。这个机很稳的。

楼主:
大家帮我看看电机新的装法对吗

这款飞机的重心在哪

网友:
副翼70的舵量就够了

网友:
方向舵量50

网友(2014-01-04):
塞斯纳的舵量有多大调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