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运动版P51,大家看看如何。请教前辈重心位置

楼主(2013-11-07):
今天定了P51到了,组装到现在终于完成,请问下各位前辈,重心是否是在我手提的位置,第一次飞下单翼,不知其理,谢谢。

网友A:
应该差不多。在你手提位置前后不要超过5公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差不多。在你手提位置前后不要超过5公分

噢,谢谢。用手托住机翼找重心,也大概这个位置,居然向前打滚,机尾打头了,呵呵

网友B:
这台机“新手”飞,强啊!!!

网友:
不好意思,看错,当我没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台机“新手”飞,强啊!!!

3s的电池,慢慢飞

网友C:
挺好!以后等我的水平更高一点儿的,也要去给自己添置一架P51

网友D:
还用T插?建议用XT60吧!因为T插松动,炸掉了我的飞翼....现在全换上XT60了!

网友:
顶 等待首飞视频

网友E:
飞了上视频,说一下情况哦,谢谢。我也准备入手这架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了上视频,说一下情况哦,谢谢。我也准备入手这架飞机。

好滴,看看介机机性能如何。我也是头一次飞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的机机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用T插?建议用XT60吧!因为T插松动,炸掉了我的飞翼....现在全换上XT60了!

T插松动的可能性很小,我插也插不进去,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挺好!以后等我的水平更高一点儿的,也要去给自己添置一架P51

我觉得飞到下单翼,就行了。

网友G:
好盈天行者40A!? 楼主用3S飞?

网友:
P51看着就喜欢

网友H:
好飞机,就是楼主的电调,有点低了

网友:
翼前三分之一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盈天行者40A!? 楼主用3S飞?

行家,一看就懂。我头一次飞下单翼,还不熟悉,不能太暴力。所以用这个,日后再升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好飞机,就是楼主的电调,有点低了

我用3s 飞,这个配置应该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T插松动的可能性很小,我插也插不进去,呵呵

.....很小?T插不是纯铜,易生锈,表面就被氧化了,接触不良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 用的时候要随时检查着,以防万一,我的飞翼就是空中,T插松动...失去动力...炸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小?T插不是纯铜,易生锈,表面就被氧化了,接触不良什么的。我的意思就是, 用的时候要随时检查着 ...

这样啊,谢谢提醒

网友G:
引用 楼主:
行家,一看就懂。我头一次飞下单翼,还不熟悉,不能太暴力。所以用这个,日后再升级吧

加油啊 这个飞机4S比较爽

网友I:
种很多植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油啊 这个飞机4S比较爽

恩,恩,熟悉了就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种很多植物啊

呵呵,芦荟会节外生枝,所以一盆一盆,越来越多

网友J:
好赢40A电调还不是一样有支持4S的
注意看表示
50多的40A写的是2-4S
60多、70多的写的是2-4S

网友J:
重心不要在机身上找 哪怕是标注在机身上 请端起机翼找重心。再靠后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赢40A电调还不是一样有支持4S的
注意看表示
50多的40A写的是2-4S

我看了一下,我的是2-3s,60块呢呀

楼主:
引用 网友J:
重心不要在机身上找 哪怕是标注在机身上 请端起机翼找重心。再靠后点!

了解,谢谢,不过像商品机,重心应该不是问题,按位置装好,估计就没问题,是不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了解,谢谢,不过像商品机,重心应该不是问题,按位置装好,估计就没问题,是不是

那电调你买亏了嘛
3S的40A 一般都是60不到50、50多的样子
4S的40A 就要60多、70的样子
重心没问题 我就一直飞的3S  有轻微的不适 也不用担心 不会影响到炸机
上天后微调就行了
这飞机  我的飞行视频 里面有些总结 也许对你有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59743

网友J:
新手飞这个P51 最好空中找下襟翼全开的感觉
不然这飞机不开襟翼降落的话 有点恼火

网友K:
问下楼主 这jj是什么价位啊 ?   万谢

网友L:
捆上电池,然后用两个指头提住捆电池的魔术带~就是重心了。使用4S2200-2700毫安电池,襟翼角度20-40度,表示非常好飞~

网友:
引用 网友K:
问下楼主 这jj是什么价位啊 ?   万谢

十月航空的全国独家
PNP+暴力电机665

楼主:
引用 网友L:
捆上电池,然后用两个指头提住捆电池的魔术带~就是重心了。使用4S2200-2700毫安电池,襟翼角度20-40度,表示 ...

受用受用,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新手飞这个P51 最好空中找下襟翼全开的感觉
不然这飞机不开襟翼降落的话 有点恼火

好的
谢谢,今天下雨,不然就知道飞行效果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