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2208谁用过.麻烦说一说好么?

楼主(2013-11-07):
有个大六轴.练手不方便.准备自己做一个木头的小4或者6轴飞飞练手...由于如今经济比较紧张.一直在找廉价品.在网上看到这个电机..谁用过.麻烦说下好么.拉里有多少克呢.原装浆.

另外在问下各位高手.如果我配4个此类电机,飞行重量应该在多少克内比较好..六个电机呢?

木头机架.我准备硬挂山狗.400 5.8图传.NAZA LIET不加GPS..好赢天行者20a.3s电池看最后重量在决定毫安时.想用这种电机...玩过的麻烦说说..谢谢.

网友:
没用过,不知道质量怎样?若是四轴带上述东西,可能够呛。

网友A:
练手四轴嘛,要兼顾廉价易修、飞行性能高、续航时间长、娱乐性强、安全性强、便携性强,还要有适当的载重能力。以此考虑,我觉得500左右轴距的铝管架子/木架子+2216KV800+20A电调+3S电池+1147桨比较好。这样的四轴在保证搭载狗3和图传的情况下,仍然能有非常好的飞行性能。2208、2212级别的飞机,挂了狗和图传之后飞起来明显吃力,留空时间也暴跌。

网友B:
挂狗和图传最少2212级别吧,2216更好,,2212起飞重量800-1000g最好,2216起飞重量1200-1600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练手四轴嘛,要兼顾廉价易修、飞行性能高、续航时间长、娱乐性强、安全性强、便携性强,还要有适当的载重能 ...

谢谢兄弟指点,受教了..
在问 一下.我手里有5快4s2200电池,我想用其中四块同品牌通性能的电池做并联.两块并一起.不知道2216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挂狗和图传最少2212级别吧,2216更好,,2212起飞重量800-1000g最好,2216起飞重量1200-1600g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兄弟指点,受教了..
在问 一下.我手里有5快4s2200电池,我想用其中四块同品牌通性能的电池做并联.两块 ...

2216最低KV的也就800吧,用4S有点高了,2216KV800+4S最多也就上1047桨,你可以试试,但是千万别并联了,只上一块电池就行,重了之后电机估计会超载冒烟儿,因为2216能承载的电流实在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