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 F550 2212 920电机,30A电调,请问电机的三条线,如 ...
DJI F550 2212 920电机,30A电调,请问电机的三条线,如何连接。

楼主(2013-11-07):
DJI F550 用2212 920KV
电机
,30A电调,请问电机的三条线,如何连接电调上面,有分正负的吗?

楼主:
请问有无人可以帮帮手?谢谢!

网友A:
随便接,电机转向反了随便换两根线

网友B:
楼上兄弟回答了,就不赘述了

网友C:
3楼正解!
拿分走人!

网友D:
我是来挣工分的。

网友E:
随便插,反向随便调换两个插头即可,哈哈 拿分走人。

网友F:
以上说的都对。

网友G:
嗯!说的对

网友H:
用2212 920KV 电机飞DJI F550 效果怎样,为什么用2212不用大一点的呢?

网友I:
550配2212电机,感觉力量小了点,只飞空机?不想玩点初级航拍之类的?

网友J(2013-12-20):
潜水学习,灌水积分顶帖。

网友K:
有分拿 随便查的 查好了看电机旋转正反对不对

网友L:
3楼正解,你这个2212是DJI原厂的电机吧

网友:
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