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680 偶尔抽搐求各位魔友帮忙找寻原因

楼主(2013-11-07):
配置:
飞越680的架子  NAZA V2  4.0飞控   MINI OSD   蓝牙BTU  天9控恒力4225 610KV  好盈铂金30A  1238碳桨
飞越狗台 黑狗3
500图传
达普4S 5200电池
起飞重量2895G

刚装好1周的飞越680机架,之前飞了8块电池,所有模式一切正常。
前几天北 京风大,没有试飞。
今晚去试飞,指南针重新校准,GPS8颗星,绿灯快闪两次后,GPS模式起飞。
第一块电池悬停、航线等一切正常;第二块电池的时候飞机突然朝一个方向抽搐,出现时间不规律。
马上落地检查,一切正常;电压4.0,再次重新校准指南针,等绿灯快闪两次后,GPS模式起飞,依旧出现朝一个方向抽搐。
再次落地后,以为是感度过高引起的问题,随后将之前的170 170 170 170    100 100的感度降低到150 150 150 150  100 100,再次起飞后依旧会抽搐。
抽搐发生时,确信没有碰到遥控器摇杆。
请各位魔友帮忙分析下有可能的原因,再次感谢。
视频中刚开始抽搐了一下,21秒时抽搐,48秒时抽搐。

楼主:
好吧 实在搞不懂这个上传视频的问题
视频地址:

楼主:
睡前自己再顶下~~再次谢过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堵转的现象

网友:
调换下电机顺序试试

网友B:
感度高了,继续降低,可以先恢复到默认的125

网友C:
检查对应方向电机电调连接是否松动,建议焊死电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电机有堵转的现象

一直比较纠结的就是这个堵转 有人说恒力和好盈没事 有人说是堵转之王 郁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度高了,继续降低,可以先恢复到默认的125

125的感度会不会太低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对应方向电机电调连接是否松动,建议焊死电线

恩 这个我再检查检查 已经是直接焊死的了 看看是不是又焊虚的地方

楼主:
谢谢好心魔友帮忙找原因 谢谢~

网友:
配置一样,此问题我遇到过,原来怀疑是飞腾电调的问题,看楼主铂金,也同样,那就调感度吧,我那个680的感度参数忘了,建议楼主设置x1,x2空中调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