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几天,naza m lite 无法和电脑连接

楼主(2013-11-07):
折腾几天,naza m lite 无法和电脑连接
排除 usbser.sys 问题。
不知道怎么回事。烦死。

网友A:
把官网的2种驱动都装上

网友B:
換部電腦試試!因該是電腦問題?重裝係統也是一個辦法

网友C:
驱动记得装,不行就换XP系统,

网友D:
建议楼主换一台电脑试一试,有些克隆系统是不兼容的。

楼主:
关键是我用naza m 是可以装的,一点问题都没
换成 naza m lite 就不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