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空中记录返航点吗?

楼主(2013-11-08):
今天在一山沟里飞,山沟很窄,一直搜不到GPS信号,只有用姿态飞行,飞到空中50米左右,LED灯连续快闪紫灯,难道是搜到GPS信号后记录了返航点吗?貌似很危险啊。万一失控保护启动触发,回到“空中的HOME”难道要在半空中降落吗?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有点意思
LX解答

网友A:
必须承认楼主确实动了脑筋,可惜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手册完全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网友B:
→_→会不会是因为飞机在距离返航点8米内啊~

网友C:
楼主,请看这样一句话。

网友D:
又一位不看说明书的。。

网友E:
能不能问点说明书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看这样一句话。

我起飞前飞机就没找到GPS卫星,一直3红1紫。没找到GPS信号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承认楼主确实动了脑筋,可惜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手册完全可以解答这个问题。。。。

我起飞前飞机就没找到GPS卫星,一直3红1紫。没找到GPS信号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问点说明书找不到答案的问题?

我起飞前飞机就没找到GPS卫星,一直3红1紫。没找到GPS信号起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_→会不会是因为飞机在距离返航点8米内啊~

不是8米,是50米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又一位不看说明书的。。

我起飞前飞机就没找到GPS卫星,一直3红1紫。没找到GPS信号起飞的!!!!!  请仔细看我的问题,谢谢了。

楼主:
所有楼上的朋友,说明书写的是在找到6颗或8颗以上的GPS信号后,第一次推油可以记录返航点。我起飞时GPS信号显示为3红1紫,属于少于5颗。我想问的是这种情况下起飞,飞机在空中找到6颗以上的GPS信号后,会不会在空中记录返航点?
或者是在少于5颗信号时,WKM在第一次推油时还记录返航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请看这样一句话。

那么请问,空中快闪紫灯什么意思?距离起飞点50米高。

网友:
别争了,这是个问题,没人测试过这种情况?当然也没人敢做这种测试,除了D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