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个汽油 固定翼的问题。望解答!

楼主(2013-11-08):
   我在网上闲逛汽油固定翼航模的时候看到的图片,夹在副翼舵面上的,是测量什么的?是否是调节各个舵面和机翼的水平的哦?
有知道的各位帮我解个惑呗!谢谢了。是不是和直升机用的螺距规差不多的意思?

网友A:
测量,副翼,水平尾翼,大小舵角,角度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懂,

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量,副翼,水平尾翼,大小舵角,角度尺。

具体叫什么名称咧?

网友:
测量左右两副翼平衡

网友:
是调节各个舵面和机翼的水平

网友:
方便观察舵面活动角度的,功能很多

网友C:
上面是个角度刻度盘,指针中部以下是个配重吊锤,靠地心引力测量副翼的动作角度,左右各装一个可以对比副翼的协调一致性。

其实这东东大家用塑料的量角器就能DIY的,感觉对一般模友没太大的用处,主要是大家一般用不着这么精准,用眼睛看个大概就行了。

网友:
还真没见谁用过,学习了。

网友:
是TB上的吗,有细节图就好了。

网友:
同意14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面是个角度刻度盘,指针中部以下是个配重吊锤,靠地心引力测量副翼的动作角度,左右各装一个可以对比副翼 ...

上校说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