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泰世 X3 有易碎舵机臂吗?? ds93?? 知道的请进~~~~~~~~~~~~

楼主(2013-11-08):
如题~~

我现在用的215的易碎舵机臂  ,很难装 ,要敲进去 ,在论坛看了个帖子,想准备分开准备些舵机臂   外场好更换~~

请问谁知道  有好用点的...

先谢谢各位啦~~

网友:
不知道,先帮顶了!

网友:
一岁躲避牙齿有2种不同的,都试试

网友:
原装舵机臂剪个口子就行了。。

网友:
我看过朋友的X3就是用橘色的易碎舵臂

网友:
我用蓝色的 无压力    使劲往里面塞吧  赛不动了 就用螺丝往里面拧  没问题的

网友:
根本不需要敲  你只要塞进去  拧固定螺丝 直接就带进去了

楼主:
顶一下继续

网友:
就用原装舵臂挫个V型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