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轴供电问题

楼主(2013-11-08):
如题,大家都是用双电池供电还是单电池供电呢?
双电池供电的目的是为了减少干扰,避免图传等用电设备故障而影响主控工作;单电池供电,简单,减少了一个电池的维护,也减少了飞机起飞重量。
大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布置合理,器件优质,单电源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布置合理,器件优质,单电源就够了

确实如此,这个问题不用纠结吧

网友:
最好飞开供电!我两次炸鸡都是因为云台用了主电源就莫名其妙的炸了

楼主:
你是直接用还用了稳压模块?

网友:
对分量不敏感就双电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直接用还用了稳压模块?

稳压模块,两次炸鸡用的两种不同的模块,两次损失数千块

网友:
双供电供电电流比单供电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