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APM飞控!

楼主(2013-11-08):
新手求教,APM板载的气压传感器必须要用黑色的海绵覆盖,用什么样的海绵(密度,硬度)?覆盖多大面积?请教气压传感器上为什么要覆盖海绵?

网友A:
随便都可以,不太硬太密就可以了

网友B:
随意。能头透气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都可以,不太硬太密就可以了

那请教一般都覆盖做什么用的海绵?洗车的行不行?第一次接触海绵还真没什么概念。

楼主:
请大家不吝赐教啊。有个弄好的图片最好了。

网友:
手纸都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随意。能头透气就可以

好久没见到 峰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请教一般都覆盖做什么用的海绵?洗车的行不行?第一次接触海绵还真没什么概念。

应该都可以用,我是在垃圾堆捡回来也不知道是什么海绵来的

网友:
同问。我也想知道哪种海绵最好。。。

楼主:
那我用刷碗的海绵染成黑色试试。

网友:
我用记忆枕头里面的海绵,上棉还是用电表量一下看这海绵是不是会导电的..

网友:
新人借贴提问,mission planner 1.2.86那个飞行模式5校准加速度计不能用是怎么回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