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blin 500开始装机

楼主(2013-11-08):
话不多说上图。

未完待续!!!!!装到目前来说,还没遇到什么难题,就是配的4020-1350电机轴有点长,要自己截断。还有尾舵机必须是标准舵机。以前提到的十字盘轴承脱出也进行了改进。总之还是不错的,哈哈。

网友:
高端大气上档次啊,要不是我的500机太多,就收它了。现在只能考虑700了,价格也很高端。

网友:
楼上!人家不是要买

网友A:
好JJ.....怎么都觉得脚架不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JJ.....怎么都觉得脚架不耐用

GOBLIN500的脚架属于可溃式的,基本不坏的。

网友:
握手握手,同样颜色目前正在安装电子装备,电机轴截断很方便的,用多功能电钻的金刚砂头,5分钟就可以搞定了,楼主一起交流交流 ,QQ:lO987o99

网友B:
这个阶段 请检查 单项齿轮 上下是否有间隙,说明书里没有提到间隙问题 但实际上会有2MM的间隙,如果有可以用袋子里多余的垫片补充间隙。。。我自己的是单独买的0.1mm油车马达用小垫片一点点调整到0虚位

网友C:
单向齿轮虚位是不用调整的。哪个虚位是给皮带自动调整的

网友:
装吧,不会遇到难题的。

网友D:
电调用好点,我朋友这机首飞就烧了。

网友:
口水一地啊,好机米物

网友E:
这机器 用来练习 行吗? 配件好不好买啊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阶段 请检查 单项齿轮 上下是否有间隙,说明书里没有提到间隙问题 但实际上会有2MM的间隙,如果有可以用 ...

我的主齿轮填了2片,二级齿轮填了2片,单项齿轮填了4片(上下各2片)才弄到0虚位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单向齿轮虚位是不用调整的。哪个虚位是给皮带自动调整的

莫非我搞错了,单向齿轮那里的虚位说明书里面的确没有提到,不过看官方安装视频,单向齿轮那也特别加垫片消除虚位的

网友:
原本跟朋友也想上這架500.............
不過一起去看了之後我們倆都被這機毒到...............直上700競技版!

有700的穩重 450的靈巧  總之一句好飛~~~

网友:
好机啊,口水一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用好点,我朋友这机首飞就烧了。

哥们你朋友用的什么电调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 用来练习 行吗? 配件好不好买啊 楼主!

配件挺好买的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F:
莫非我搞错了,单向齿轮那里的虚位说明书里面的确没有提到,不过看官方安装视频,单向齿轮那也特别加垫 ...

我非常确定 在Bert 的官方视频里 他说用多余的垫片消除单向齿轮的虚位 我反复听了很多遍 只是垫片千万别加多了影响转动 原则上宁少勿多 小于0.1的虚位不用纠结

网友:
这个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非常确定 在Bert 的官方视频里 他说用多余的垫片消除单向齿轮的虚位 我反复听了很多遍 只是垫片千万别加 ...

你这样说也对。如果要消除单向齿轮虚位。剩余的小垫片是绝对不够的。除非你把主轴大垫片也用上。

网友:
牛逼 的机机啊  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