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会不会提高四轴平飞稳定性?

楼主(2013-11-08):
如图~~~~~

网友A:
平稳不平稳不好说,不过分析下,费力费电是肯定的了,四周平飞必须前倾,那机翼的迎角相对气流可是负数了。而且螺旋桨向下的气流和机翼有干涉,也影响效率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加一套平飞动力系统,把四轴用泡沫做一个流线型的保护壳,垂直固定翼完成!

网友C:
完全的有害无益!

网友D:
貌似 这个应该是 倾转动力吧 平飞的时候 要把 电机转90度吧

网友E:
加云台,控制前面两个电机的角度,高空改变方向,鹞式起落,不错,有想象力

网友F:
四轴本来就挺稳定的,如果是为了提高效率,除非是飞起来电机能旋转90度,前2个变前拉,后2个要后推,这和四轴的正反桨起矛盾了。。。

网友G:
第一感觉是费力不讨好啊

网友H:
亏你想得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