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自旋刷锅不需要自旋基础

楼主(2013-11-08):
以前一直以为练习过程是:定点自旋→自旋圆周→提高速度→自旋刷锅。
       掌握后才知道,自旋刷锅的基础是正后圆周航线,升降舵刷锅,连起来就是自旋刷锅。跟定点自旋一点关系没有。定点自旋和自旋圆周是自旋翻的基础。

网友A:
基础是米

屡炸屡飞 屡飞屡炸 炸不怕 不怕炸 然后你就逐步提升了。相反 啥也练不出来。。。。。。。。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我理解自旋圆周的基础是圆周,前进圆周和倒退圆周的交替进行,然后去掉停顿,连起来就是自旋圆周了。自旋刷锅的基础是刷锅,头刷锅和尾刷锅的交替进行,然后去掉停顿,连起来就是自旋刷锅了。过去也是把自旋作为基础,从定点自旋开始,逐渐让飞机移动,设法让它沿着圆周轨迹移动,结果很难做到,因为很难找到修舵点。后来改变想法,不是以自旋为基础飞圆周,而是以圆周为基础飞自旋,同样不是以自旋为基础飞刷锅,而是以刷锅为基础飞自旋,练习效果好多了
我想,我们很可能是让这个动作的名称给误导了,“自旋圆周”、“自旋刷锅”,其实是“圆周自旋”、“刷锅自旋”

网友:
对 先定点自旋 让灰机走圆周 很难找到时机 10次9.5次都不对  确实应该先圆周 再自旋 很容易就能沿着圆周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基础是米

屡炸屡飞 屡飞屡炸 炸不怕 不怕炸 然后你就逐步提升了。相反 啥也练不出来。。。。。。。。
...

曾经有着和你完全相同的想法,后来逐渐有了些新的认识
炸机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飞机故障,二是急功近利。前者是地面功课不足,后者是空中功课不足
提高技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炸机,但是炸机不是提高飞行技术的必然,只是对修调技术有帮助
炸机可以积累经验和教训,反复炸机也会毁掉信心
老话说“不翻车成不了好把式,总翻车也不是好把式”
珍惜每一次炸机,找到炸机的原因,避免同样的错误再次发生,这机炸得也就值得了

网友:
这个体会很深刻,这样许多人能掌握自旋刷锅------哈哈

网友:
对炸鸡对提高技术是不对等的。只有多练模拟器才是正道。

网友:
胆大心细

网友:
学习了,很受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我理解自旋圆周的基础是圆周,前进圆周和倒退圆周的交替进行,然后去掉停顿,连起来就是自旋 ...

条条大道通罗马,虽然绕了远道,但是练过的动作不会浪费,我确实是被动作的名字骗了,呵呵

网友C:
直机一共有48种机位需要练习。其中24种为正,24种为反。任何一种都能找到起对应的反机位。除了常见的组合以外,还有不同组合可出现不同炫目的动作。无穷无尽。
当你把这48种机位练到第9层功力时,大功可成,天下无敌!

网友:
玉女心经一共有72种体位需要练习。其中36种为正,36种为反。任何一种都能找到起对应的反体位。除了常见的组合以外,还有不同组合可出现不同炫目的动作。无穷无尽。
当你把这48种体位练到第9层功力时,大功可成,天下无敌!

—— 楼下继续。

网友:
达摩十八式一共有36种体位需要练习。其中18种为正,18种为反。任何一种都能找到起对应的反体位。除了常见的组合以外,还有不同组合可出现不同炫目的动作。无穷无尽。
当你把这36种体位练到第8层功力时,大功可成,天下无敌!

—— 楼下继续。

网友:
目前还在练习倒飞

网友:
如果要练葵花宝典就要纠结第一式

网友:
12、13、14楼,你们才是高人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机一共有48种机位需要练习。其中24种为正,24种为反。任何一种都能找到起对应的反机位。除了常见的组合以 ...

请问,您说的24种正机位,能详细说说吗?

网友:
自旋刷锅的基础是正后圆周航线,升降舵刷锅,连起来就是自旋刷锅。

请问:

1、您说的“正后圆周航线”,是指前进和后退圆周航线吗?

2、您为什么强调是“升降舵”刷锅呢?这与相对的“副翼刷锅”对自旋刷锅有什么不同的促进作用吗?

网友:
有米想怎么翻就怎么翻

网友E:
自旋刷鍋,是圓周航線基本功的組合。
組合為...
1.前進帶副翼圓周航線。
2.機頭對圓心刷鍋。
3.後退帶副翼圓周航線。
4.機尾對圓心刷鍋。
要練熟以上4個動作才有辦法練自旋刷鍋...

跟自旋航線是沒什麼關係的,因為都必須多升降或副翼...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您说的24种正机位,能详细说说吗?

正机位乃指正螺距,水平状态下有八面悬停之说是,机头向上45度也有八个面,对应负螺距的机头朝上的八个面。这8个机位练习熟练后,正刷锅和八位钟摆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旋刷鍋,是圓周航線基本功的組合。
組合為...
1.前進帶副翼圓周航線。

确实是多向动作的手势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旋刷锅的基础是正后圆周航线,升降舵刷锅,连起来就是自旋刷锅。 ”

请问:

1. 正是
2. 就是机头和机尾对圆心的刷锅。升降舵刷锅可能不是标准名称,正确的名称我也没留意叫啥。但是肯定不会有副翼刷锅的叫法,因为这就是圆周航线,呵呵

网友:
好深奥,纯为了练技术而练技术真的很难,我等新手好玩、完好就好,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机位乃指正螺距,水平状态下有八面悬停之说是,机头向上45度也有八个面,对应负螺距的机头朝上的八个面 ...

谢谢回复。

水平状态八面比较好练——因为可以悬停。
机头向上45度八面就不太好练了——因为不可以悬停,只能通过航线来练习。

网友D:
引用 楼主:
1. 正是
2. 就是机头和机尾对圆心的刷锅。升降舵刷锅可能不是标准名称,正确的名称我也没留意叫啥。但是 ...

呵呵,明白了。确实很多名称没有统一。
好像还有机头朝外圆周为刷锅,机头朝内圆周为洗碗之说。

网友F:
我会圆周航线了,刷锅怎么打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这样的。我理解自旋圆周的基础是圆周,前进圆周和倒退圆周的交替进行,然后去掉停顿,连起来就是自旋 ...

讲解的很有道理啊,这个浅显易懂受益匪浅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会圆周航线了,刷锅怎么打舵?

头刷锅,先飞前进圆周,然后有意让方向舵过量,尾巴会往前赶,方向舵量的大小以机头指向圆周航线的圆心为准,效果类似机头绕桩飞行,在这个基础上推升降舵,让机头向下,舵量大小以机头指向地面的圆心点为准,同时顺方向打副翼舵,舵量大小以飞机维持圆周轨迹为准,配合螺距杆维持高度不变,效果象漏斗。
尾刷锅,先飞倒退圆周,然后有意识让方向舵过量,尾巴会转向内侧,方向舵量大小以尾巴指向圆周航线的圆心点为准,效果象机尾绕桩飞行,在这个基础上拉升降舵,让机头向上,舵量大小以机尾指向地面圆心点为准,同时顺方向打副翼舵,舵量大小以飞机维持圆周轨迹为准,配合螺距杆维持高度不变,效果象漏斗。
倒飞刷锅方法一样,只是某些打舵方向是相反的

网友:
“不翻车成不了好把式,总翻车也不是好把式”说得好极了

网友(2014-04-04):
“圆周自旋”、“刷锅自旋”

网友:
看来大家都进了误区。。。我也试试看!难怪进步缓慢!

网友G:
分析得很到位。连动作之前要仔细琢磨好了再飞,事半功倍。

网友(2014-08-28):
路过,学写了!还在悬停阶段的就只能赶眨巴眼了,看不懂啊!

网友H:
笑而无语,靠升降就是自旋刷锅?你那是甩出来的航线,无法做到精准,也就是说不是你无法精确控制园的大小和速度,难免会出现跌跌撞撞。
自旋刷锅简单分解是四个动作,正飞圆周航线转头刷锅,转尾圆周航线,转尾刷锅再转头圆周航线,这才是完整的四个过程,而且自旋刷锅的一个基本表现就是无论你的飞机自旋到哪个方位都需要机身对着圆心。
这就要求你副翼,升降,螺距按照规律变化,远不是你所说的只靠升降完成的。
你仔细观察会发现你的自旋刷锅是甩出来的,偶尔会出现走不动或者圆心大小很难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有着和你完全相同的想法,后来逐渐有了些新的认识
炸机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飞机故障,二是急功近利 ...

总结起来一套一套的

网友:
看完了此贴,眼里只看到刷锅二字了;刚好老婆打了个电话过来:“亲爱的,今天下班回家了记得洗碗刷锅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笑而无语,靠升降就是自旋刷锅?你那是甩出来的航线,无法做到精准,也就是说不是你无法精确控制园的大小和 ...

请教!自旋圆周和自旋刷锅有什么区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明白了。确实很多名称没有统一。
好像还有机头朝外圆周为刷锅,机头朝内圆周为洗碗之说。

好像倒飞刷锅才叫洗碗哦,而且是尾刷锅好像!看起来确实像旋翼在碗里面刷我猜的。

网友:
好技术都是炸出来的

网友:
真的好复杂。

网友:
自旋圆周和自旋刷锅有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