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0过放到0v然后充不进去电了能修复么

楼主(2013-11-08):
18650过放到0v然后充不进去电了能修复么?我用稳压变压器往里充电,显示电流为0。。。。。。

网友:
要换掉了了吧

网友:
电池显示0V可能不是过放电造成,应该是电池坏了,估计是电池内部断路了

网友:
废了,换吧

网友A:
建议扔掉,实在要玩拿钉子把正极保险摁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扔掉,实在要玩拿钉子把正极保险摁进去。

啥?18650正极有保险?在哪里?

网友A:
在正极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正极底下

您老就一次多讲几个字吧  既然在正极底下 那我要拆开正极么,怎么拆开正极啊?

网友:
转自手电论坛:18650结构的老鸟都知道,其在过放、过冲的情况下电池内的气压过高会把安全阀顶起,此时电路被断开、放电、充电过程被强制停止以保证安全,虽然可以通过压下保险阀的方法来强制连通电路恢复电池功能,其实此举万万不可取!18650的保险阀设计的就是一次性的,一旦弹起以后再次压下保险阀的灵敏度必定会受影响或者完全失灵,保险阀就相当于高压锅的减压阀,一旦失灵,后果就不说了。
肯定会有人说我搞过无数次了,也没见爆炸,确实,不是每一节搞过保险阀的18650都肯定会爆炸,但是万一呢?看看下图18650钢壳的威力吧,你敢不敢故意过放、过充几次,多压几次保险阀试试?
顺便提醒广大桶友,买二手货时也应注意一下,不要买那些搞过保险阀的,千万不要为了十几块钱冒险
- 本文出自“手电大家谈”,原帖:http://www.shoudian***/thread-21954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