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加入多轴大军,请教TX100除了舵机控制拍照还有办法 ...
准备加入多轴大军,请教TX100除了舵机控制拍照还有办法吗

楼主(2013-11-08):
如题,求各大神指教

网友A:
应该只有这个办法了

网友B:
拆开,快门引线出来,上遥控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快门引线出来,上遥控开关。
倒也不失为一个办法,原来拆鼠标用刮胡刀做过机械鼠标连点
TX100就没有个遥控器啊...
今天看了帖子才知道它有AV输出,竟然还买了HDMI转AV和HDMI线,汗啊...
那个MD3接口是在底部中间那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