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 改用飞梦高频头方便不

楼主(2013-11-08):
打算入devo10 ,但是手里有一堆飞梦的接收机。因为飞梦接收机触电结构。在查了舵机后体积很小。有些飞机必须用这个。
有没有人用华科尔改飞梦高配头的,复杂吗?

网友A:
不复杂,在模拟器接口那引出ppm信号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复杂,在模拟器接口那引出ppm信号就行了。

多谢答复
我的要求有点特殊。我既要用dsm2,又要用飞梦的一堆接收机。那改飞梦可否改成可切换的。我记得以前有个帖子改飞梦  72m和2.4g切换的。找不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答复
我的要求有点特殊。我既要用dsm2,又要用飞梦的一堆接收机。那改飞梦可否改成可切换的。我记得 ...

可以的,搞个拨动开关切换就行。

网友:
我用的10C,直接插飞梦的高频头,玩神马花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