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0的轴距用多少寸桨?

楼主(2013-11-08):
恒力4822 kv390 ,铂金30A OPTO电调,NAZA V2,6S 22.2V电池,800的轴距用多少寸桨?

网友A:
1555浆,naza  v2飞大轴距悠着点

网友:
S800 也是 800轴距  15寸桨6轴。 如果是4轴就可以上 18寸 没有问题。 大桨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55浆,naza  v2飞大轴距悠着点

动力性能怎么样啊,原本打算上1238桨的,相邻两个电机距离是400mm,1555桨会不会有干扰,会不会打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动力性能怎么样啊,原本打算上1238桨的,相邻两个电机距离是400mm,1555桨会不会有干扰,会不会打桨?

...

没问题的!!最保险的方法,你可以问问卖家1555浆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旋转时的半径,这样就知道会不会打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问题的!!最保险的方法,你可以问问卖家1555浆的长度就可以推算出旋转时的半径,这样就知道会不会打浆 ...

好的,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您的宝贵意见

大四轴的话,这么大的浆怕是不抗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四轴的话,这么大的浆怕是不抗风

我的是飞越680 6轴的,原来轴距是680,现在升级了,轴距810

网友:
15寸的桨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