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装直机问题

楼主(2013-11-08):
本人这段时间一直在搞APM直机,打算先完成平衡仪功能。刷ArduCopter 3.0.1,但是一直在螺距问题上没有突破。我控是Futaba 14SG,设置为直升机H1模式,通道6接APM通道3,有螺距输出PWM,APM控制斜盘在前仰、翻滚上都是正确的,就是推油门(螺距杆),斜盘螺距没反应。但如果将H_SV_MAN 设置为1,即不经过APM处理,直接输出,有螺距,控制都正常。看了好几遍参数,没发现有什么问题,请教各位APM大神见过这个问题吗!
另外,为了排除固件问题,我刷了2.9,2.9.1等各个版本都是同一问题

网友A:
2.91 和 3.0.1 直机版 都有反映 说:自动定高,有缺陷。

你的螺距:估计是 没解锁 吧 !?OUT接线 旁边的 “红灯”

你是闪烁的吧=没解锁。。。必须 解锁 = 常亮 才行。。。

你试试: Beta 测试版的 3.1  (估计 自动定高 还是有问题。)

   3.1   不同于   3.0.1  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2.91 和 3.0.1 直机版 都有反映 说:自动定高,有缺陷。

你的螺距:估计是 没解锁 吧 ...

还真是红灯一直在闪,没解锁。准备按照你说的,装3.1版来试试

网友:
我也准备入手,先学习下

网友B:
想问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十字盘的问题了。我的控是D10,无论是前仰和翻滚都不能正常动作。不知道控上应该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问楼主你的问题解决了么?我现在也遇到了十字盘的问题了。我的控是D10,无论是前仰和翻滚都不能正常动作 ...

我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没解锁,所以舵机不会有动作,解锁就好了!实在不行,就重新erase一下。我用600N,发现振动巨大,减震可能也没做好,增稳下压根稳不了,老是抽搐得厉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都解决了,就是没解锁,所以舵机不会有动作,解锁就好了!实在不行,就重新erase一下。我用600N, ...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  我做了罗盘校准后,不知道是否是校准正确了。因为我在地面试机,发现尾舵机不会根据尾巴转动而有相应动作,装上尾桨后用手抓着飞机通电退油门在空中也貌似不能锁尾,这是什么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  我做了罗盘校准后,不知道是否是校准正确了。因为我在地面试机,发现尾舵机不会根据 ...

你不会是想用APM来锁尾吧!我觉得不可靠,按照你的现象,是锁不住。我的解法是APM尾舵机输出控制GY701陀螺仪,用陀螺仪来锁尾,APM控制方向

网友:
安装测试,舵机有事后抖动。。。其他都正常。。。没有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会是想用APM来锁尾吧!我觉得不可靠,按照你的现象,是锁不住。我的解法是APM尾舵机输出控制GY701陀螺 ...

我也尝试过外接单轴陀螺仪锁尾,用的是GY650,在解锁飞控的时候因为要向左把方向杆打到底五秒,这样就进入陀螺仪设置了。你的APM现在调试的怎么样?飞机升空了么?

网友(2014-02-28):
楼主有装在汽油机上的经验吗? 我一直没搞懂 油门舵机是连在哪个通道上? wiki力解释是在第8 通道,但是那是接ESC的, 国外论坛上说油门舵机是连在接收机上的,我觉得是不对的,如果自动飞行一旦失去了奥空信号那不是要炸鸡啦, 求解,最好有连接图。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当时的目标只是实现平衡仪功能,所以油门舵机没敢让APM控制,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我建议你先不要让APM完 ...

找到原因了 是没有解锁导致APM 8通道没有反应,现在出了另外一个问题 是 解锁后,油门与螺距是反方向的, 遥控最高是低速, 如果设置反过遥控最低时 发动机风门全开, 我在直升机设定里吧油门调过来了,但是螺距反得 ,楼上的知道螺距正反在APM里哪里设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