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CP十字盘的 轴承坏了 怎么拆?

楼主(2013-11-08):
MINI CP十字盘的 轴承坏了想换轴承不知道怎么拆!问了 华的 客服说只能换新 的 !我觉得 不可能 !应该可以换的 !请各位摩友赐教

网友:
加热,然后用蛮力和巧劲取出来

网友A:
十字盘上盘是铆在轴承上的
想换轴承的话要胆大心细
首先小心拔除鱼眼和外侧尼龙套
除去上盘球头,加热用比轴承外径稍大的耐热管材顶下十字盘下盘
然后用锉刀磨掉上盘底部突出轴承的铆接部分,用比轴承外径稍小的耐热管材顶下上盘
换新轴承的时候用轴承胶粘好就行
不过退上下盘务必心细,外盘臂粗心大意会弯,虽然可以扳直但严重影响强度
鱼眼的尼龙套需要用树脂胶

网友:
我看你还是换新的吧,折腾来折腾去到头来只是浪费时间

网友:
3楼正解!
但是换这个轴承可真是个技术活,主要是这个歌十字盘太小了,用力不当的话就会搞废的。
建议LZ抱着练手的心态来做吧,搞成了赚了,搞坏了只当是积累经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上盘是铆在轴承上的
想换轴承的话要胆大心细
首先小心拔除鱼眼和外侧尼龙套

鱼眼是从下面顶出来吗!顶出来在装回去 是 不 是 就 不紧了?要用树枝胶吗?吧 鱼眼拆下来后吧球头拆掉从上往下顶吗 ?

网友A:

引用 楼主:
鱼眼是从下面顶出来吗!顶出来在装回去 是 不 是 就 不紧了?要用树枝胶吗?吧 鱼眼拆下来后吧球头拆掉从 ...

下盘可以直接加热就顶,上盘要锉掉多出轴承的环再加热顶
拆过的肯定没出厂紧了,要上轴承胶

网友:
这个慢慢折腾还是可以的

网友:
拆开有轴承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盘可以直接加热就顶,上盘要锉掉多出轴承的环再加热顶
拆过的肯定没出厂紧了,要上轴承胶

没太明白 能在说明白点吗?有图最好了 !你看我图顶的 方向都对吗?是把这个延磨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太明白 能在说明白点吗?有图最好了 !你看我图顶的 方向都对吗?是把这个延磨掉吗?

当时换得比较急,只留下这些图片,希望能帮到你

首先,拔去鱼眼,以及尼龙套,避免这两个娇贵的部位在之后的加热步骤变形

加热顶去下盘

磨去铆接口并顶下上盘

重新打胶并组装完毕尼龙套环要用树脂胶粘回去,上下盘和轴承之间要用轴承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时换得比较急,只留下这些图片,希望能帮到你

首先,拔去鱼眼,以及尼龙套,避免这两个娇贵的部位在 ...

看 明白了 !其他的 都好办!关键是那个 鱼眼,以及尼龙套 怎么拨除啊金鱼眼部 能用力杵啊!金鱼眼和 尼龙套能一起顶出来吗?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借宝地俺见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 明白了 !其他的 都好办!关键是那个 鱼眼,以及尼龙套 怎么拨除啊金鱼眼部 能用力杵啊!金鱼眼和 尼龙 ...

其实难点就在这里
鱼眼好办,鱼眼自身强度够的话用鱼线就能拽出来,如果强度不够,需要加热一些和外圈尼龙套一起捅出来
拆尼龙套是最考验它自身材质的过程了,加热,把粘尼龙套的胶化掉就能弄出来了(要小心一点一点加热,如果不是尼龙,是塑料的话,突然太热会挂掉,如果是真的尼龙,耐热是250度)
如果实在是搞不出尼龙套,也好办,不拆尼龙套全程不加热暴力顶就好了,只不过支撑的管件要用强度好的
(我当初恰好有合适尺寸的笔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难点就在这里
鱼眼好办,鱼眼自身强度够的话用鱼线就能拽出来,如果强度不够,需要加热一些和外圈尼 ...

多谢指导!

网友:
我是找一个圆柱比轴承小一点的~~顶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