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关于美国手,日本手问题。

楼主(2013-11-08):
新手准备入魔,去模型店买控,看中天地飞九,老板说是日本手,但是可以通过设置改为美国手,在这里请教一下各位前辈,美国手日本手真的是可以通过设置互换的么?手感有木有不同?另外,据说天九还有好几种型号,都有什么区别?价格差距多大?请了解的前辈讲解,多谢。

网友A:
一般的遥控器都可以通过内部设置(软件)或者配合机械调整(主要是簧片结构很简单的部位)来实现美国手、日本手或者其他手的转换,天地飞没有用过,不知道,但理论上可以的。手感,是因人而异的。

网友:
不管什么控 随意互换
天9二代就够了

网友B:
现在买天9的话有 天9II 1024普通版   天9IIS 4096超级版
日本手 美国手就是左手和右手的问题 你习惯用哪只手控制油门的就买哪个
新的最好先不要自己改左右手油门 外壳上有易碎标签开了就没保修了

网友:
其实左手拿快子和右手拿快子都是一样。银快子和木快子工能也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遥控器都可以通过内部设置(软件)或者配合机械调整(主要是簧片结构很简单的部位)来实现美国手、日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买天9的话有 天9II 1024普通版   天9IIS 4096超级版
日本手 美国手就是左手和右手的问题 你习惯用哪只 ...

谢谢。改左右手还得拆控吗?那个1024和4096区别在哪呢?

网友C:
四楼正解,改左右手只要在空的菜单里设置就行,天九不错的,我刚入的天七飞模拟器的,在说下,如果简单玩下七就够了,要是米多可以一步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楼正解,改左右手只要在空的菜单里设置就行,天九不错的,我刚入的天七飞模拟器的,在说下,如果简单玩下 ...

谢谢解答,但是四楼的意思好像需要拆控。

网友D:
同意四楼。很多控都有左右手油门的不同配置,楼主可以自己选择购买。如果自己改手的话一定是需要拆控的,不然的话俯仰不能回中问题不大,油门自动回中会很可怕。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改左右手还得拆控吗?那个1024和4096区别在哪呢?

厂家都有做好的左右手控的 自己改的话都要拆控的要不然油门自动回中很危险的
1024和4096是指分辩率 这个我也不大清楚  4096肯定好些的一分钱一分货嘛

网友:
拆控也很简单,就是把盖子打开,把左手摇杆上的油门压片换到右手摇杆上,右手的弹簧换左手上就完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但是四楼的意思好像需要拆控。

不用客气。不用的,现在控都是中文显示,菜单里很好调的

网友:
改手要拆控,换油门摇杆的压片和弹簧,如果控有保修标签的话不能拆,自己用什么手就买什么控吧。

网友:
天地飞9通遥控器的左、右手油门是可以自己更换的,但必须拆开才能够改动,手感是一样的,还是直接买左手油门的吧,尽量不要自己去改,因为控一拆开就没有保修了,天9ΙΙ价格实惠又好用

网友:
都 是 随便换的

网友:
都 是 随便换的
软件上设置下  里面的弹簧换下位置就可以了

网友:
1024跟4096其实对于一般魔友来说分别根本看不出来!~4096是要舵机配合才能体现出来的!一般来说1024的就够用了!除非超级高手!

网友:
还有!据说美国手做动作会好做点!听说哦!我是美国手!没体会过日本手!!我这边大部分都是美国手!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神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厂家都有做好的左右手控的 自己改的话都要拆控的要不然油门自动回中很危险的
1024和4096是指分辩率 这个 ...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意四楼。很多控都有左右手油门的不同配置,楼主可以自己选择购买。如果自己改手的话一定是需要拆控的,不 ...

谢谢解答

网友E:
自己改控,除了换压片和弹簧,需要更改,焊接电位器的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控,除了换压片和弹簧,需要更改,焊接电位器的线吗?

一般不用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自己改控,除了换压片和弹簧,需要更改,焊接电位器的线吗?

电位器的设置一般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只有压片和弹簧必须动手。

网友:
新手来学习,虽然我是美国手,我当初买的时候老板就问我什么手。我闭上眼睛模拟一下,左手油门比较舒服,就左手油门,美国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的设置一般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只有压片和弹簧必须动手。

额,谢谢朋友

网友F:
你是全新手,宜去飞场找师傅带。
他用什么手你就选用什么手好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是全新手,宜去飞场找师傅带。
他用什么手你就选用什么手好了。

谢谢。我们这比较偏,还没有发现玩模型的人,我是前几天买了个双桨共轴的玩具,那个是左手油门,所以就先入为主希望是美国手了。

网友G:
如果要改左右手,建议硬件改,左右互换
软改手感不好
飞固定翼一般日本手(油门在右手),飞直升机一般美国手(油门在左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改左右手,建议硬件改,左右互换
软改手感不好
飞固定翼一般日本手(油门在右手),飞直升机一般美 ...

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如果要改左右手,建议硬件改,左右互换
软改手感不好
飞固定翼一般日本手(油门在右手),飞直升机一般美 ...

同意 (枪) (手)  兄。
我就是用两只控:飞固机用日本手、飞直机用美国手的。

但不建议新手这样。如没人带的可考虑美国手...较直观、
和真机一样。车船用的枪控也是左手油门的。

陈伯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意 (枪) (手)  兄。
我就是用两只控:飞固机用日本手、飞直机用美国手的。

陈伯,你早说嘛
唉,我也算新手,直接上的日本手。。。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陈伯,你早说嘛
唉,我也算新手,直接上的日本手。。。

不用急,我这里的高手全都是日本手的。
习惯了就好。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用急,我这里的高手全都是日本手的。
习惯了就好。

呵呵,我不期望成啥高手,就能飞飞

网友H:
有没有人直机固定翼都玩,直机时美国手,固定翼时日本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没有人直机固定翼都玩,直机时美国手,固定翼时日本手的?

34楼,陈伯。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同意 (枪) (手)  兄。
我就是用两只控:飞固机用日本手、飞直机用美国手的。

两种操控模式,会不会互相影响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两种操控模式,会不会互相影响呢?
习惯了,只是多带一个控不方便。
这就如耍双刀,不建议新手,更没必要。
陈伯